[工仪] 切割不求人,自制切割机!

楼主(2020-01-06):
切割不求人,自制切割机!拆到的电热风发热丝。

这个比较粗 。

之前这样做过,但用起来效果差 。

今天重新构思。
准备的材料。

仓库里找来把椅子 。

开孔

这个孔比这个螺丝细 。

动用冲击批 。

这个力量打这个螺丝,非常好。

拆发热丝

夹紧

这个是两个螺母带一个垫片 ,可以紧固发热丝。

电源通电

尝试切割 。

通电

切割效果很好,可以切割多种形状的 ,空间大,容易发挥。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皇上真会玩啊

网友:
做航模的  鉴定完毕

网友:
看上去个头不小。我零几年物理课做过小的,不可以用碱性和充电镍氢,更不能锂电池等。后来用打火机,和细钢管,接线端子和大头针铁丝等,自制一个小的燃气烙铁,给饮料瓶塑料打孔切片静音。

网友:
黄尚就是厉害~

网友:
做航模神器。。。

网友A:
不错 问下那长一点钨丝 电阻有多少 直接5v电源吗?不会短路烧电源吗?

网友:
可调电源能控制最大电流,不怕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问下那长一点钨丝 电阻有多少 直接5v电源吗?不会短路烧电源吗?

不可能是钨丝,最多是镍铬电阻丝。

网友B:
这样固定间距的效果差一些,如果温度更高后电炉丝会松弛变耷拉对切割直线有影响,上次我做电池盒切槽折弯PVC板时遇到过。
最好一端带个弹簧能自动调节松紧度,或者像我在考虑的那样,做个弯弓状的支架固定电炉丝,这样温度多高电炉丝都是绷直的。

网友:
做的很实用

网友:
熟悉的168,得力工具,赞一个!

网友:
恭喜黄尚,贺喜黄尚

网友:
再加一个排气扇,齐活儿了

网友:
6v 4a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也可以切塑料

网友:
不加弹簧的加热丝,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固定间距的效果差一些,如果温度更高后电炉丝会松弛变耷拉对切割直线有影响,上次我做电池盒切槽折弯PV ...

这么做就完美了,还可以做成手持的弓状形,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
0我去,真是脑洞大开了,原来塑料板是这样子切割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