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热水器用86型插座面板

楼主(2020-01-06):
更换热水器用86型插座面板  家里热水器插座上的开关失灵了,老D下令不修要换一个牌子货,于是在马家买了一个美的的五孔带单控开关的插座,今天到了换上顺便拆拆看是否有修理价值

新买的美的五孔带单控开关的插座

江西产是不真的

原来的插座是国际电工牌的

新换上的美的挿座

换下来的国际电工牌插座

铜片有0.6mm厚应该还是不错的,将开关修好备用

END

网友A:
热水器功率大,建议上16A的插座,10a的有点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功率大,建议上16A的插座,10a的有点勉强

我的是燃气热水器,不是电热水器

网友B:
热水器每天都要用,我的是插上就没关过,每次开关还要重新设定温度有点麻烦,关键还经常会因为忘了开(因为停电或跳闸再上电是默认关机)就冲凉,脱光衣服再重新穿上跑去阳台开热水器多尴尬呀!虽然测过热水器待机功率有三瓦

网友C:
我家的海尔的,测待机功率有6瓦多。我还是加了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每天都要用,我的是插上就没关过,每次开关还要重新设定温度有点麻烦,关键还经常会因为忘了开(因为 ...

不会吧只要温度设定好了就不会变断电后再通电也保持原设定的温度呀,我睡觉前关早上起床后再开白天一直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海尔的,测待机功率有6瓦多。我还是加了一开关

沒有测过待机功率

网友D:
热水器电流大,必须用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电流大,必须用好货

燃气热水器功率应该不大吧,待会测测看

网友E:
地方差异,南方天热,冲澡勤些,北方可能就差些,一般都是装开关的,不常开。

网友:
燃气热水器的 功率非常小的,,就一电子电路+小风扇排烟!不超过50W:sleepy::sleepy:   不像电热水器有 加热棒,有3000W以上了

网友:
七年来从来没有关过,反正开关电源+数码管用不了多少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只要温度设定好了就不会变断电后再通电也保持原设定的温度呀,我睡觉前关早上起床后再开白天一直通 ...

我的是万家乐,每次开机默认40度,我觉得有点烫一般调到三十八九度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地方差异,南方天热,冲澡勤些,北方可能就差些,一般都是装开关的,不常开。 ...

说的也是,洗东西不用热水吗

网友F:
16A的插座不是比10A的大一点吗,楼主的怎么会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A的插座不是比10A的大一点吗,楼主的怎么会通用?

国际电工所标注的指标是不是真实的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万家乐,每次开机默认40度,我觉得有点烫一般调到三十八九度最舒服 ...

用的迅达的每次开机就是上次关机时的温度

网友B:
感觉国际电工的做工比美的好,小开关也不容易误触碰。国际电工不是TCL的注册商际吗?以前叫TCL国际电工,不过这个看起来也是正规产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感觉国际电工的做工比美的好,小开关也不容易误触碰。国际电工不是TCL的注册商际吗?以前叫TCL国际电工,不 ...

以前的TCL国际电工现在改名罗格朗了,现在网上的国际电工就是山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的TCL国际电工现在改名罗格朗了,现在网上的国际电工就是山上来的。 ...

插了一下还真是,早在2005年TCL国际电工就被法国罗格朗收购了,现在叫TCL-罗格朗,是纯外资企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