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PE启动盘,失败,优盘gg啦。

楼主(2020-01-06):
偶然得到一个台电的32g,usb2.0的垃圾优盘
想做个PE启动盘,用的优启通,以前用这个软件做过几个启动盘,很好用
这次熟悉的打开软件后。制作过程中报错。现在系统不认优盘了。
提示请将磁盘插入,也无法格式化
现在芯片精灵能检测到芯片型号。我就下载了一个量产工具,量产工具也识别不了。是不是彻底gg了。
我一次也没用呢。大神有知道怎么搞的吗?小弟十分感谢。

楼主:
有人没。。我勒个去。

网友A:
之前确定优盘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确定优盘是好的吗?

确定,插电脑上正确识别的,能打开。新拆封的。一次没用。

网友:
台电还是比较差的 ,之前有一个丢掉了

网友:
我觉得要不是物理损坏 还是可以救救的 我一个优盘当初各种不识别 我短接反复插拔开量产软件识别 折腾俩多小时终于识别到修复好了 当然量产工具要对症

网友B:
下一个哪够,多下几个试试啊,不同版本或者名字的

网友C:
短接黑胶体量产,多换几个工具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下一个哪够,多下几个试试啊,不同版本或者名字的

比如:FirstChip_MpTools
之前我用芯片搜出来的名字带1178的都找不到我的U盘,换了叫这个名字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D:
你下载的是安国的量产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下载的是安国的量产工具吧

不是哦。我就是搜索的一芯FC1178BC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黑胶体量产,多换几个工具试一试

啥叫短接黑胶体。小白一枚,不太懂

网友:
1178BC不适合做PE

楼主:
额额。。那完犊子了

网友:
反正U盘不算贵,节哀吧,我就买论坛商家的,给我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FirstChip_MpTools
之前我用芯片搜出来的名字带1178的都找不到我的U盘,换了叫这个名字的软件就好 ...

换了你说的那个软件,现在有提示了。点了开始量产,没动静。

网友:
你的量产工具好像不对啊,你到UPANTOOL去找找。根据你的芯片去找。

网友:
TC58LJG8T24TA0D  弄个3281贴贴挺香的,你这是TLC颗粒。

网友:
你的量产工具是16年的,太老了。你到u盘量产网上下一个19年3月的,就能识别出u盘了。

网友:
你搜一芯1179的量产工具,和1178bc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