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电流不够

楼主(2020-01-06):
经常需要一些奇怪的电压 在闲鱼看到一个卖可调电源板子的人 花了67买了一个30v 10a的 回来发现电流最大只能调到5a 负载是电阻丝 在缩短电阻丝电压就开始下降 这是怎么回事大佬们

网友A:
不用问虚标了功率看着变压器30V10A估计到不了的,花60多还不如买个明纬350  24或27的自己改一下比这强多了

网友:
没加散热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问虚标了功率看着变压器30V10A估计到不了的,花60多还不如买个明纬350  24或27的自己改一下比这强多了 ...

卖家一口咬定就是10a 板子也印着360w 实际电流就是达不到

网友B:
一是虚标,只有5A输出;二是取样电阻的问题(也可能是板子有问题了),到5A就恒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虚标,只有5A输出;二是取样电阻的问题(也可能是板子有问题了),到5A就恒流了。 ...

大佬 板子出问题 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虚标,只有5A输出;二是取样电阻的问题(也可能是板子有问题了),到5A就恒流了。 ...

你玩过吗?我四十八买了四套玩。。。一点没虚标只是楼主没吃透电路

网友C:
楼主让好好的坑了一把。。。我花四十八元包邮购入四套。。都改成46V7A。。。10A电流没有虚标。。自己好好吃透电路慢慢玩吧。。。我都玩两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让好好的坑了一把。。。我花四十八元包邮购入四套。。都改成46V7A。。。10A电流没有虚标。。自己好好吃 ...

你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D:
咸鱼24包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咸鱼24包邮。。。。

想买个,求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买个,求链接

刚看了下,卖家下架了,说是出完了,看成交记录上百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下,卖家下架了,说是出完了,看成交记录上百件了。。。

谢谢,我找到的光表头连运费就小几十了

网友(2020-04-01):
你好,能麻烦上传下底部的图片吗,电路板是不是改过了,维修过,你那个二极管是不是换大封装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让好好的坑了一把。。。我花四十八元包邮购入四套。。都改成46V7A。。。10A电流没有虚标。。自己好好吃 ...

你好,你的板子是1609版本的吗,我的改过变压器底部的绕组,电压可调 了,不过调流和带载就炸了20n60,指导下哪里有问题,方便的话给我微信,感谢了

网友:
5a 也够用了,搞维修就不要太纠结~,搞研究的话,那应该较真,哈哈 ~
...........

楼主:
已经修好了 开始换了大功率整流管也不行。后来用螺丝刀短接了电流取样康铜丝电流马上上去了 换了康铜丝电流到了7a之后上不去 偶然发现碰到控制板的排线电流有变化 把控制板的排线换了之后问题解决 就是排线接口里面氧化了接触电阻变大影响了电流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板子是1609版本的吗,我的改过变压器底部的绕组,电压可调 了,不过调流和带载就炸了20n60,指 ...

留下你的微信

网友G:
我有块6A的,改成了10A,我那个跟你价格差不多,两套130,还是坏的,亏惨了,刚看了下你得电路板跟我的有区别,仅作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33&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块6A的,改成了10A,我那个跟你价格差不多,两套130,还是坏的,亏惨了,刚看了下你得电路板跟我的有区 ...

没什么区别 电路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的tl494和lm358在显示板上。我的买回来是卖家修过换了便宜馆子 我自己带负载炸了开关管和ntc。后来淘宝买的管子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