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得胜SGC-598单指向性话筒拆解(TAKSTAR SGC-598)

楼主(2020-01-06):
最近研究手机视频录制,手机的摄像头像素都上亿了,但声音那块简直惨不忍睹,全指向的话筒,你需要的声音、不需要的噪音通通给你,而且灵敏度还很差录的声音又小。可能是安卓手机的开放性,各个厂家的手机的拾音效果好坏不一,这点还是苹果好,而且还能录立体声。无奈囊中羞涩,没有苹果,咸鱼上几十块收了一个得胜SGC-589单指向性话筒,功能上挺好,有低切、+10DB功能,低切很好用,室外很重要。收的话筒可能用久了开关有点接触不良,拆开处理了一下,看图。

开关的拆解这里没拍照了,用下面的金属清洁膏,黑色的氧化物看着被擦掉,触点擦得亮晶晶的,推荐大家使用。

最后上一张手机加上得胜话筒拍视频的工作图,用起来还可以。另外598这个话筒是单声道的,适合人声,要立体声要上698的型号。

网友:
看似高大上,怎么感觉里面就一普通驻极话筒啊

网友A:
估计学问在这两个驻极体上,类似人的两个耳朵辨识方向的方法,这个话筒会屏蔽掉同时到达驻极体的声音,收集放大先到达头部驻极体的信号。纯属臆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学问在这两个驻极体上,类似人的两个耳朵辨识方向的方法,这个话筒会屏蔽掉同时到达驻极体的声音,收集 ...

有道理。。。。。2路 放大差模信号,滤除共模信号,

网友:
三星华为htc旗舰 录音很不错

网友:
2个话筒参数应该不一样,就像手机一个大光圈

网友B(2020-05-24):
你好 能问下你那外置声卡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能问下你那外置声卡的型号吗?

自己DIY的,CM108B芯片,加入自制的低噪CMOS运放MIC前置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DIY的,CM108B芯片,加入自制的低噪CMOS运放MIC前置放大

啊 谢谢 我说怎么淘宝上找不到这样的

网友(2021-02-17):
引用 楼主:
自己DIY的,CM108B芯片,加入自制的低噪CMOS运放MIC前置放大

效果如何哇哥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2021-07-28):
最后的架子不错,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