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灯豪亮投光灯外壳漏电

楼主(2020-01-06):
淘宝买了两个投光灯,通电后感觉外壳有电,万用表一测,70v,卖家说要接地,但是已经接了底线,难道墙上插座没有接地?那么即使墙上没有接地,外壳也不应该带电吧。是不是灯有问题?有没有靠谱的投光灯推荐呀,照亮面积二十几平就够了。请指导,谢谢啦!

网友A:
非隔离电源,调换一下火零线看看。

网友B:
测这种电压,要并一个大点的电阻上去才有意义。

网友C:
里面有对地的安规电容,貌似你的保护接地线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电源,调换一下火零线看看。

谢谢,换了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这种电压,要并一个大点的电阻上去才有意义。

哦哦,那多大算大呀,用手触摸有触电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对地的安规电容,貌似你的保护接地线有点问题

谢谢啦,家里插座也改不了了,是不是只能换个不漏电的灯?

网友:
可能是地线没有接地,存在感应电!感应电传到外壳上,我家的地线对零线有一百多伏!

网友D(2022-08-03):
你这个灯哪边买的,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灯哪边买的,有链接吗

38,XuEH2H6hYcy啊 https://m.tb.cn/h.fyBvBIm  CZ3457 led投光灯户外防水超亮大功率车间厂房球场工地庭院照明射灯10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