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三洋(SANYO)IC-DF20CC电磁炉的维修

楼主(2020-01-06):
一台三洋(SANYO)IC-DF20CC电磁炉的维修
一台三洋(SANYO)电磁炉,型号为IC-DF20CC,标称功率2000W,大连三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出品。插电试机无任何反应。
近似方型的外形,与常见LED灯或LED数码管作指示的电磁炉不同的是该机采用了一块LCD屏作为人机界面。

沾满油污的背面,铭牌。

拆下背面的8个螺钉,分解电磁炉为两部分。螺钉并没设计在脚垫内这点很好,螺钉在脚垫内毫无意义,只会增加麻烦。

电磁炉内部也满是油污了。

将各部件全部拆解,除LCD显示板外全部入水,加洗衣粉浸泡足够长时间用毛刷清洗。LCD显示板也用棉签酒精擦拭。

清洗晾干以后。一样一样仔细查看各部件。
散热用风扇,标称20VDC,0.21A。

电磁线圈,尺寸较大,没实验是否为铜线绕制,从生产的时期看应该是。

大功率器件铝散热器,很厚重,尺寸和份量都足够。

微晶面板,上壳。

底壳。

电源线,长度和线径都达标。

LCD显示和按键板正面。

显示板背面。

显示板芯片特写。只知道ET7002R-3B是一颗LCD驱动芯片,详细的应用手册可能已经找不到了。

主板正面和背面。从采用的元件外形和布局看是很传统的结构,没什么特殊之处。

和内部用料结构一样,维修的过程也是很平淡,没什么悬念。
检查发现:
1.保险丝F1 12.5A/250V烧断;
2.开关管IGBT H20R1202击穿;
3.全桥GBJ-1508有两臂击穿;
4.5uF电容实测容量4.7uF;
5.0.3uF电容实测容量0.18uF。
所以,推测该电磁炉损坏是0.3uF电容的容量下降引起的,0.3uF电容是与电磁线圈并联的谐振电容。
该电容容量减小会造成谐振频率和谐振电压的升高,当IGBT不足以承受这种变化时击穿损坏,然后造成全桥的损坏和保险的损坏。
IGBT和全桥更换新品,5uF原电容焊回,0.3uF电容换新品(实测0.29uF)。
保险F1暂不安装,一只60W白炽灯泡代替保险。上电,“嘟”一声响,风扇转动,LCD亮起,此时灯泡灯丝微红。
拆掉灯泡,换上同规格新保险丝,试机烧水正常。
试用时发现部分微动开关失灵,全部更换后正常。

说说这个LCD显示器。
显示内容比较多,背光颜色也挺漂亮,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视角度不理想。你得把头伸到电磁炉微晶面板的正上方时才看得效果最好。

其它角度看起来效果就差多了,最常用的角度也就是你在显示器的侧下方看效果是最差的。

推测这个LCD是开发桌面立式使用的LCD显示设备的厂家生产的
再看看它显示的内容。

好了。电磁炉又恢复了青春。

网友:
油腻腻的电池炉被清洗干净,问题也一个个的被楼主排除,看楼主的贴纸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网友:
假洋鬼子,这是三洋白家电出售给国内某厂家之后的作品,就拿别人品牌卖辣鸡呢

网友:
洗了干干净净和新的一样了

网友:
还有LCD显示,高级货。。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
不通电不外乎就是这些故障了,一一被楼上检测到了。
倒是那种通电不加热的,或者没有5V或18V查起来,查起来有点难度。
特别是现在的有些是贴片元件的,还故意抹掉元件型号的。

网友:
清理的很干净,看着很舒服

网友:
这是一个大铜盘 ,电磁炉不错

网友:
有一台三洋的,比楼主老一点的款式,辅助电源用的工频变压器,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可惜给老妈弄进水烧了,不会修先扔一边去了

网友(2020-07-05):
还有LCD显示,高级货。。很羡慕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