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跑完RDT开卡又变回原来坏块.

楼主(2020-01-06):
帮看下该怎么设置.

网友:
你没短接吧 RTD跑完不要短接 选2 选正常ISP

楼主:
RDT跑完没有短接.只是看了坏块656,选2,ISP也选正常的(就是上图这配置开的).开完坏块就变成以前233坏块

网友:
RDT前选择参考原始坏块,RDT结束后选择参考RDT BAD,不是2

2的选项是后续开卡选择的。话说你这颗粒看看日志出坏块时温度多少,这么多坏块基本就不要考虑使用了

网友:
你没错呀。我们都是这样开的呀。rtd跑完选2参考run time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