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看mc8119做的充电器内部长啥样

楼主(2020-01-06):
单位发的充电器,坏了,里面的ic看不清型号,只能扔了,扔之前脱了看看。

楼主:
U3烧鼓包了

网友A:
U3应该是usb识别用的吧,直接把它短接了?

网友:
去掉U3或许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应该是usb识别用的吧,直接把它短接了?

识别usb,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
做工,用料,设计,都不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