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试着修修充电器48V的充电器

楼主(2020-01-06):
电动车充电器电路

其实这个充电器也是挺简单的,方案大体为3842+358+电压比较器电路

前两天拆开后看到一处明显损坏,是一处电阻损坏,烧毁
这个电路坛友说是吸峰电路,串一个电容后与快恢复二极管并联的

随后拆开二极管测量后,发现二极管没问题,串电灯接电试了一下,发现灯泡亮后灭掉,也听不到高频变压器的声音也无输出,试想可能是前级那里没有对电容进行放电
应该为8N60P损坏或3842损坏,但一般3842坏的话多会有明显损坏,但这个不太一样

拆下场管后测试,可以正常触发,测3842的供电电路中电容是好的,电容两端电压过高约71V,估计应该是开路了?

拆电阻发现由副线圈供电处的电阻有损坏,应为5.2欧左右,实为10欧,这个电阻已出现烧毁的情况,但好象电压高和这个没多大关系
在供电电容两测接15V电压直接测试,3842的除7脚外各脚对地均为0V,应该是芯片损坏了。

没得换,只能这样了,留着拆件吧

网友:
3842方案的出问题3842坏的几率很高

网友A:
既然查出故障所在,就买件回来修好它。3842芯片应该容易找到。

网友:
买上几个,3842..3845..3843都比较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查出故障所在,就买件回来修好它。3842芯片应该容易找到。

修修只是为练练手,没件换也没必要修了,这种充电器太多了,前些时间买了四五个,买辆电车就带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喜欢折腾的话,要象抓中药一样败一大堆元件回来的。。。。。

网友:
修过一个输出电压过高的输出副绕组断了,光耦没电导致前级不受控制,啸叫声非常大

网友(2020-07-13):
谢谢分享,这种老货不值得维修了,买力萌充电器吧,好用也不贵了

网友:
懒的修,之前有个进雨水,酒精擦擦好了

网友:
玩一下可以,我有一个高压侧基本烧完;没有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