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直流在线式不间断电源 诞生记

楼主(2020-01-07):
日常生活中,停电是很常见的事情。停电了以后,网络设施和监控设备当然也无法工作,可是如果刚好这个时候有小偷入室呢?
所以不间断电源是最好的选择。

问:为什么不用充电宝?
答:市场上能见到的充电宝,绝大多数都是只有5V输出,少部分支持快充可以调节电压,但基本都不支持边充边输出,并且功率小,只有二三十W,无法作为不间断电源,供应大功率负载使用。而少部分大功率的充电宝,价格高,接口不齐混乱,使用不方便,而且也不一定支持边充边输出。因此自己制作是最好的选择啦。

----------成品欣赏----------

----------制作过程----------

制作一台不间断电源,首先需要的就是电池。高容量大功率的锂电池是首选。正好仓库有两只无人机电池,一致性非常好,循环次数很少,非常新。拆出来后总共是8块3.7V4.5Ah的单体,把他们串并联成14.8V9Ah,也就是130Wh的电池组。

然后需要充电和放电的DC-DC。主要输出5V USB和12V,这里用到的是前几年非常流行的3r35模块。该模块体积小,功率大,长时间输出5A,短时间输出可达8A,同步整流,效率非常高。主芯片是tps40057。只是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好在仓库里还有几只。

模块的改造非常简单,只要调整几个电阻,就能得到需要的电压。
不间断电源,最重要的是支持边充电边给负载供电,而且在输入断开的时候要能够立即切换电池继续供电。
而锂电池充电是需要先恒流再恒压的,所以就需要电流检测。通常使用阻值很小的检流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然后控制芯片判断调整电流。

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恒流恒压,都是负极检流,这是无法用在UPS系统里的。因为UPS的所有负极都是共地,如果在电池负极检流,那么检流电阻就会被短路,电池当然就无法恒流充电,从而发生危险。

所以就要自己搭建正极检流的电路。这个电路很简单,用运放的差分放大电路即可,只要运放供电比检测的电压高就可以。就像下面这样。

用这种方法,可以把任意一个普通的DC-DC恒压模块改造成正极检流的恒压恒流模块。缺点就是电流调节范围线性不好,但只是用来充电不需要调节电流,这种电路就很适合。所以在本电路中依然使用3r35来给电池充电。

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切换。常见的方法有3种:继电器,二极管,mos管。继电器切换,成本低,但延迟大;二极管切换,没有延迟,但压降会带来损耗和发热;mos管切换,效率最高,但需要专门的芯片控制,成本高。于是选择了继电器+二极管的切换方法,用肖特基二极管,在继电器触点分离的瞬间(这个时间有几十到上百ms)提供电流通路,以达到不间断供电的目的。

这样,所有的电路模块都搭建好了。电路简单,直接用洞洞板制作,其中接口部分单独一块板,和各模块上下搭层,以达到空间利用率最大化。组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上层空间大,顺便放一块升压,以提供24V1A小功率输出。
接下来就是量身定做一个外壳。用亚克力板,易加工,而且牢固性也不错。
把电池和电路板都装进外壳,完成!贴上标签,参数如下。
好啦,赶紧把光猫、路由器、交换机、摄像头、网络存储器……统统接上去!

网友A:
继电器切换怎么控制到1ms以内的?

网友:
POE交换机
光猫
软路由

我估计功率要200W:sad:

网友B:
无人机电池,这个放电强呀,不过据说维护不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人机电池,这个放电强呀,不过据说维护不易

航模电池都是平衡充的

网友:
谢谢分享。。。。。大工程也。。。。。折腾的漂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航模电池都是平衡充的

模型电池都是充电器平衡充,电池端一般连保护板都没有,这个方案里面怎么解决这个4s2p电池的平衡充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型电池都是充电器平衡充,电池端一般连保护板都没有,这个方案里面怎么解决这个4s2p电池的平衡充电问题 ...

带均衡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模电池都是平衡充的

它这个电池本身充电就是直接给总电压的,保护板上有芯片可以均衡单节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切换怎么控制到1ms以内的?

看到肖特基了吗?

网友:
大工程,做的不错

网友E:
停电,你们楼的总光纤盒分光器等都没电啦! 再上一套4g路由。

网友:
有合用现成的材料,有创意,也有手艺。

网友:
不错。就是担心一点,电池长期涓流充电是否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肖特基了吗?

二极管怎么接的?

网友:
也想做一个,就是懒得动手,只是有想法

网友:
笔记本就是用mos管切换的。
ac适配器供电时使用的电压一般是19.5V。
断电时使用电池供电,3串锂电(6芯),md,缩水货。早期都是4串(8芯)。

网友:
挺有创意的,又继电器切换就不属于在线式了吧,应该一直以备电方式工作,然后外接充电器保持充电,停电时相当于停止充电
不过呢负载端多接一些大容量电容就可以了,继电器的间断时间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停电,你们楼的总光纤盒分光器等都没电啦! 再上一套4g路由。

正解,本地硬盘录像机存储还是可以用用的,云存储了就不行了

网友:
叮~需要一块电路板来通知NAS或者PC,赶快关机,能实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