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家里下水道堵了 另类疏通管道

楼主(2020-01-07):
厨房下水道堵了 原因很多都是垃圾进去了,我找了个管子连接水龙头塞进下水道堵好别漏气开水管用自来水的压力冲开 ,这个办法起作用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践上还可以加点料,如热水,不过得注意安全防止烫伤

网友A:
直接丢一个大鞭炮进去瞬间通顺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

网友:
自来水的压力够大,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丢一个大鞭炮进去瞬间通顺

话糙理不糙

网友:
不失为一种可选方案,但堵塞的情况多种多样、比较复杂,只能灵活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丢一个大鞭炮进去瞬间通顺

以前的铸铁下水管可能没问题,现在的塑料下水管,一个大鞭炮下去,你家的是通了,邻居家的可能就爆了

网友:
楼主买的是专用设备

网友:
下面的密封是个问题啊

网友:
在部队炊事班待过,下水道堵是常有的事,常见的偏方就是拖把棍+抹布,塞进去后猛的一拔。

网友:
这是压力疏通法,不过有个毛病,就是可能造成被疏通管道段其他接缝处漏水,如果是这个漏水点是明的还可以再处理,如果是暗的那就另说了,等于增加新的麻烦。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的。还是是钩些东西出来才通。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简单,易操作,用过多次了,成功的要点是堵严实了,别漏压

网友:
水碱性大吗,放点柠檬酸

网友:
木棍加湿毛巾做个活塞就行了。
湿毛巾系上根结实的绳,用于毛巾万一与木棍分离后可以拽出来。

网友:
堵的厉害就搞不通,我家堵了几年,用这个办法行不通,后来用木棍加件不要的衣服做个活塞几下就通了。

网友:
现在有种专门用自来水压力来疏通管道的装置,叫水老鼠,就是一个铜头前面开一个眼,后侧开几个眼来喷水疏通堵塞的,

网友:
这个方法很早就用过,效果很好。一块抹布包住插入即可。

网友:
前两年租住的房子是个老校区,常见的90年代修建的吧那种,
这个房子主水管,是老式铸铁的那种,到楼下阴井盖之间有1米5左右的横向距离,导致主下水管经常堵。我在那里住了6年吧,是住的2楼,搬过去的时候一楼住户就把他们家跟主水管封死了。从新单独做的到阴井盖之间的水管,开始我明白,后来住了几个月发现问题了,只要同单元这6个楼层的任意一家乱丢东西将主水管到阴井盖之间那1米5堵死,那我这间房必被淹,各种黄白之物,不可言传了、总之是苦不堪言了。、
在尝试过简单的通下水道方法,也请过外面专门通下水道的人后*(价位开始50 60 再后来100多一次还不愿意的样子),我自己网上买了那种配合手枪钻的8米加粗弹簧,直接从我们家2楼那个主水管通到阴井盖小区下水道那里。这样时间断1个月通一次,长一点2,3个月通一次,后来搬家新小区了。那弹簧也不要了,自己房子,专门盯着做下水管的师傅,结构啥的都不一样了,加上不在1,2楼了。应该不会为整个单元,自己付费通下水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