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铁锂充电限制电压对放电容量的影响

楼主(2020-01-07):
从表中看出磷酸铁锂电池80%的容量在3.25到3.5v之间。

网友A:
然后呢? 文字补丁.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文字补丁.exe

在3.2-3.5v之间充放电可大大延长寿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3.2-3.5v之间充放电可大大延长寿命。

铁锂电池本来寿命就较长,正常使用都能达到很久的使用时间了,不必过于纠结浅冲浅放

网友:
铁锂电池本来寿命就较长,正常使用都能达到很久的使用时间了,不必过于纠结浅冲浅放

网友:
到3.4v就有99%以上的容量了,冲到3.4v更合适。

网友:
还应该看看放电电压对寿命的影响来综合考虑

网友:
放点实货出来,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想起了以前有些手机锂离子电池,手机厂采用很保守4.1V截止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锂电池本来寿命就较长,正常使用都能达到很久的使用时间了,不必过于纠结浅冲浅放 ...

长个屁 我用的铁锂 2年不到就嗝屁 内阻也大 加速掉压挺严重的 最关键的是 坏了没人收 ,废品站人家都不要

网友:
打铁理电压3.8左右

网友:
现在标准的铁锂充电器,充电电压都是按3.65V一节计算的,实际充到3.65V后静置,电压会回落到3.4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个屁 我用的铁锂 2年不到就嗝屁 内阻也大 加速掉压挺严重的 最关键的是 坏了没人收 ,废品站人家都不要 ...

电池的质量本身就有差异,到电动车主手上的电池不会是非常好的电池,价钱放在那里。商家为了降低价格保护板连均衡都没有,你说寿命会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个屁 我用的铁锂 2年不到就嗝屁 内阻也大 加速掉压挺严重的 最关键的是 坏了没人收 ,废品站人家都不要 ...

给你的压根不是好东西,12年的电池容量衰减都少,当然价格也是价格,一共92节18650铁锂,电池组原厂的6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3.2-3.5v之间充放电可大大延长寿命。

铁锂静止会掉电,而且各厂家的有差别,实测充3.45电,75%都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质量本身就有差异,到电动车主手上的电池不会是非常好的电池,价钱放在那里。商家为了降低价格保护 ...

我自己买电芯组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的压根不是好东西,12年的电池容量衰减都少,当然价格也是价格,一共92节18650铁锂,电池组原厂的600 ...

算了 同样的价格我买聚合物的 现在用着好好的  再也不会碰铁锂了 能量密度又小 低温性能又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长个屁 我用的铁锂 2年不到就嗝屁 内阻也大 加速掉压挺严重的 最关键的是 坏了没人收 ,废品站人家都不要 ...

你那垃圾电动车,能给你好电池吗?也不看看你整车多少钱,破烂车也想有特斯拉的质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锂静止会掉电,而且各厂家的有差别,实测充3.45电,75%都不到

我一般充到3.6,有一台古老佳能相机用AA电池,买了一个铁锂AA电池,加一个占位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垃圾电动车,能给你好电池吗?也不看看你整车多少钱,破烂车也想有特斯拉的质量电池? ...

用稍微好点的32650也不至于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