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一些常见变压器的初级电阻及电感

楼主(2020-01-07):
一个小变压器,次级电感

初级电感,也是非常大了

次级电阻

初级电阻,极大

一堆变压器

电感初级

电阻

功率

老式变压器,电阻

电感

这是电烙铁里的电压器,电感

电阻

音箱的,电阻

电感

电感

电阻

这个r牛似乎是坏的,竟然没有电感

只有电阻,大家见过这个情况吗,是不是初级短路了

这是总结的一张表格

看来电源变压器初级电感一般来说是大于1H的,按理说电阻越小越好
这样效率高,发热小,但是太小了,上电瞬间是不是冲击电流很大呢
一般电阻、电抗之比在0.1-0.2之间,过大,过小都可能说明变压器存在问题

欢迎行家来讨论!

网友A:
这仪器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仪器不便宜吧。。。。。

哈哈,对于土豪来说,那都不叫事,对我来说价值连城!

网友B:
表真好,200元拿不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真好,200元拿不下来吧。

哈哈,反正我拿不下来,

网友:
第一个变压器有点特别啊,叠厚与舌宽不成比例,看来属于专用变压器。

网友C:
R牛没有电感可能是抽头相位不对,换个抽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牛没有电感可能是抽头相位不对,换个抽头试试

没别的相位了,剩下都不通

网友D:
我来拆奸人同学的台了。奸人说:“按理说电阻越小越好
这样效率高,发热小,但是太小了,上电瞬间是不是冲击电流很大呢”。电感不是电容,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上电瞬间,由于有电感的存在,电流会从零逐渐变大,而电容则相反,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上电瞬间流过电容的电流最大,然后逐渐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拆奸人同学的台了。奸人说:“按理说电阻越小越好
这样效率高,发热小,但是太小了,上电瞬间是不是冲 ...

哈哈,温总说的在理,这个R牛电感极小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经过鉴定,超额

网友E:
这仪器从哪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仪器从哪买的,多少钱?

淘宝,400多,哈哈

网友:
奸人同学又来秀他的小鸡鸡了。。。。。这个是许老师的小鸡鸡吗???

网友(2024-10-24):
2.4H的变压器,计算出阻抗约759欧(电阻和感抗),在220V空载电流约0.29A?这时电阻上消耗功率约7w多?空载功率有那么大吗?

网友:
这个有参考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