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一台老泰克TDS540 越修毛病越大了。

楼主(2020-01-07):
看图说话吧。 先是拿来报错

楼主:
拆卸主板 换电容后

楼主:
更换电容 加焊了几个芯片。。

楼主:
故障代码  两个来回闪烁。

网友A:
报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是什么意思呢?

个人看法,左右闪烁代表有短路,建议楼主查看所有加焊过的位置。

楼主:
这个是内存控制部分坏了,静电和加焊 导致芯片报废。

楼主:
顺便 出拆机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 出拆机配件。

楼主有闲置的100M示波器没?掏个用用。

网友B(2020-03-10):
我有三台同样的这机器。有一个自己用,另两个可以拆配件。

网友(2020-04-16):
网上可以下载到带电路图的维修手册, 百度 TDS520

网友(2022-06-10):
看来焊接要装上防静电套环了。

网友(2022-08-22):
哇!太复杂了!我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2022-10-30):
引用 网友B:
我有三台同样的这机器。有一个自己用,另两个可以拆配件。

你好,你有旧TDS520示波器??
我的520坏了,想用些配件呢,不知道你出吗?

网友:
啥静电啊,是烙铁没接地线吧。我现在焊接敏感器件都用电池供电的t12烙铁焊接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B:
我有三台同样的这机器。有一个自己用,另两个可以拆配件。

有没有  tds420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