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建兴2246en板子什么问题?

楼主(2020-01-07):
本来是4课海力士,拆掉坏了东芝颗粒与镁光颗粒,也可以开卡成功,但是开卡成功后点sate不认盘,移动硬盘盒可以认盘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插sata接口不认盘在插回硬盘盒就需要重新初始化格式化。主控拆了植球焊回去还是一样问题,什么元器件坏了?还是什么原因?我感觉是供电不够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改供电。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还不行应该就是颗粒的问题了~

网友A:
百分之90是颗粒坏了,这种情况我见多了,曾经有块2258X ,三颗粒,跟你情况一样。以为板坏了,搬板后一个颗粒死活不认,另两片成功开卡正常使用。

网友B:
建兴这板子是1.8V的,要是上的上3.3V颗粒倒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90是颗粒坏了,这种情况我见多了,曾经有块2258X ,三颗粒,跟你情况一样。以为板坏了,搬板后一个 ...

换板子颗粒正常,这个板子上别的颗粒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兴这板子是1.8V的,要是上的上3.3V颗粒倒有可能

我上的颗粒都是 Vcc: 3.3V, VccQ: 1.8V或者Vcc: 3.3V (2.70–3.60V), VccQ: 1.8V (1.70–1.95V)的,原来自带的也是,主要原来是mlc颗粒,我上的slc,估计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