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家庭音响 主板或电源板损坏 求助

楼主(2020-01-07):
小米家庭音响 13-DA
开机正常,可以连接低音炮,连接蓝牙,播放正常。但是播放完1-2首歌后长条音响突然就没有声音了。手机蓝牙也断开了,低音炮的连接也断开了。(目测与低音炮无关)按压长条音响所有按键无效,断电几分钟无效!断电半小时或以后,可以正常连接。。。。。1-2首歌后又开始重复以上问题了。。。。求助到底是长条音响主板坏了?还是长条音响电源板坏了?或者其他?求助求助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电源应该好测试,带负载测试一下

网友A:
看起来象是某元件热稳定性差,或者某电容容量减少或者失容所表现的故障现象。楼主可以试着检测一下电源的输出,尤其是出故障时的电压,必要时可以试着代换一下电解电容。从照片上看,C157好象爆浆了

网友:
电源问题概率更大,重点检查电解电容~

网友:
如果电源输出路数不多,建议用其他电源代替工作一下看看,这样判断起来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象是某元件热稳定性差,或者某电容容量减少或者失容所表现的故障现象。楼主可以试着检测一下电源的输 ...

不是爆浆,打的胶,应该是防止震动还是什么的吧

网友:
先不接低音炮,播放歌曲试试。感觉是功放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