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理想钳表

楼主(2020-01-07):
电池漏液腐蚀。直接焊线搞定
台湾制造,硬芯的
做工、精度还可以
电流抽时间再测

网友A:
我以为“理想”是个形容词,描述产品质量接近理想数据。。原来,“理想”是个牌子名。。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个“金庸新著”,作者叫“金庸新”

网友:
可惜的是少了直流电流测量,只能测量家电输入电流,和电动车电机三相端电流,要是能测量直流电流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理想”是个形容词,描述产品质量接近理想数据。。原来,“理想”是个牌子名。。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个 ...

哈哈,不小心又标题党了一把

网友:
看这个做工和用料,感觉好熟悉,是不是华谊的表?你可以对比一下,另外也只是能测交流的电流,不能测直流电流稍有些可惜

网友:
以前实验室有一个理想的万用表,可惜坏了,拆开来看做工很好,可惜没人会修。。。。。大几千的东西

网友B:
昨天陶街有30一个,不知道值不值得,不包好坏,没得试。有两个款式,一种就是楼主这款,一种就下面图片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陶街有30一个,不知道值不值得,不包好坏,没得试。有两个款式,一种就是楼主这款,一种就下面图片那种 ...

如果不是主芯片坏了应该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