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Q300刚过保修1个月成功掉盘 哭叽叽...

楼主(2020-01-07):
数据不打算要了,怎么开卡?

网友A:
这个开不了,只能拆了做U盘或者贴272的56K或者58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不了,只能拆了做U盘或者贴272的56K或者58板子上

 嚎啕大哭....

网友B:
固态就是这样子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态就是这样子滴。

前面两个字去掉改成东芝

网友D:
Q300不是出了名的掉盘王吗

网友:
最近也在看硬盘知识,有网友说是群联S10主控。 引用网上的测评:东芝Q300 240GB SSD采用4颗A19nm制造工艺的东芝原厂TH58TEG9UDKBADE Toggle DDR2 2.0 eTLC闪存芯片。这是东芝生产的第三代A19nm 64GB eTLC颗粒,e的意思是企业级,eTLC就是企业级TLC颗粒。4颗64GB闪存共计256GB闪存容量,其中16GB作为OP冗余缓存,实际可用闪存容量为240GB。

网友E:
让你多用了一个月呢,
还不知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两个字去掉改成东芝

呵呵~~我是不买东芝的盘的,因为特殊原因只买英特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Q300不是出了名的掉盘王吗

 闻名已久,终于见识到了。
说好三年之后再三年的,转眼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你多用了一个月呢,
还不知足!

原本以为能三年之再三年呢,结果....露了本性!

网友B:
一开始就在主控里下了指令,通电的三年后自动掉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以为能三年之再三年呢,结果....露了本性!

三包期 = 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就在主控里下了指令,通电的三年后自动掉固件。

  Toshiba 就是个JS

网友:
换主板吧,或者做U盘?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eTLC照样挂逼所以TLC就别挣扎了、

网友:
群联定制主控,群联家的固态主控好像一直都有问题,S9时期好多盘都是掉固件,俗称“群联固件门”,一直到S11都有固件门的残影,再后面的主控就不知道了,最近火的不行的海康早期也是群联的方案,再便宜都不敢买

网友:
有名的掉盘王,哈哈哈,上328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