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蒸锅怎么加个小档呢 求大婶

楼主(2020-01-07):
狗东买的 结果只有一档 1500 傻烧  一屋子全是水气
一般东西不多都被 气顶起来     凝结在墙上水到处流

加个绕组 还是电阻??

网友:
加二极管,哈哈

网友A:
串联个电容(容量大点的)不耗电能降压。

网友B:
加个二极管吧,半功率使用。如果要好些的,就在淘宝上败一只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联个电容(容量大点的)不耗电能降压。

这是不现实的,这么大的功率,你需要200uF的高压无极电容,价格高,体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二极管吧,半功率使用。如果要好些的,就在淘宝上败一只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器。。。。。。 ...

半功也700多   一般调档的是分段的加热   这个只有一档一千五    二极管什么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现实的,这么大的功率,你需要200uF的高压无极电容,价格高,体积大。。。。。 ...

是的,用二手电容还能便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功也700多   一般调档的是分段的加热   这个只有一档一千五    二极管什么指标?    ...

15A以上的,还要象电动车充电器整流二极管一样加上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现实的,这么大的功率,你需要200uF的高压无极电容,价格高,体积大。。。。。 ...

串个这种吗

网友:
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
听我的三个10A10并联

网友C:
加一个6A10全搞定,必须是正品的管子,效果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可控硅调压

网友(2020-02-06):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6A10全搞定,必须是正品的管子,效果不错!可以试试

锅内温度很高,工作环境恶劣啊。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锅,也准备改。

方案是:用纽扣式95°常闭温度开关,低温时短路降压模块。

降压模块用成品的2000w可控硅调温模块,但怎么减少体积和防水,没想好。

你搞好后发个图片交流下。

楼主:
我没用复杂的 主要是年前物流停了  温力口 quanlaoban 的方案。  搞着到大年二九去当地电子市场买回了高温线,接线端子等    两个二级管并  有些热  用了十多天吧

网友:
可以加个电火锅那种调温器,就是图中这种。

网友:
加个开关,串个10A,600V的二极管。

网友(2020-03-14):
我一个小电饭锅,800W的,我煮面都是沸出来,然后我就在开关上接了两个大功率的二极管,从工业设备上拆的,个头挺大,打到关的档位就是串入二极管,降一半功率,小火慢煮,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现实的,这么大的功率,你需要200uF的高压无极电容,价格高,体积大。。。。。 ...

高压钠灯镇流器的补偿电容。和空调压缩机电容都能用 体积是大了点智能放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