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类线千兆路由交换机网卡,为啥上不了千兆呢?8号更新

楼主(2020-01-07):
装修的时候埋的是6类线,自己亲自买的,路由器是小米pro,不过不够插家里面需要上网的网口,然后加了一个交换机网件GS105,插满;近段时间宽带升级到300mm需要上千兆了,电脑网卡是killer E2200,只显示百兆,交换机也是显示百兆,一开始以为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有问题,然后试试路由器,交换机,电脑用跳线直接连接的时候就全部直接自动变成千兆了,电脑显示千兆,交换机也亮两灯。
但是重新接上墙里面的网线后,一切恢复原样,全部降为百兆。然后怀疑是不是有线不通或者线序不对,上网用巨资买了个网线检测仪,一测完蛋,全八线都通,线序也都是568B没有问题。然后又怀疑会不会是水晶头有问题呢,全部换成6类的水晶头,还是一个吊样,折腾了三天了,还是没有解决,就差买福禄克的信号检测仪了,但是太贵了,这辈子是不可能买的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检测到时那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无法上千兆呢?千万不要是墙里面线的问题啊,重新装修太麻烦了

1月8号更新:疯了疯了,花了半天时间在装饰城花了五百多买到了6类的网线插座,回去全部换上还是不能到千兆,换完了才发现不是插座、网线的问题,神他妈的是交换机的问题!不过也是很神奇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交换机有问题。如果电脑不经过交换机直连路由可以到千兆了,重新接上交换机,路由到交换机的线路是千兆的,其他房间到交换机就变成百兆,所有网线插口都一样;电脑直接插到路由器上面都能到千兆,可以排除是网线和网卡的问题了。神奇的是网线直连到路由器,然后交换机插到网络插座,交换机却能显示千兆,所有房间的网线插口都一样都能上千兆,那也排除线的问题,线是八线全通能上千兆的。
最后打算换个交换机吧,前面四天的时间加上几百块钱都白白浪费了。快过年了了,不折腾了,路由器有三个接口,先让三间房间上千兆先吧,其他房间以后再算。

交换机现在的状况是,亮两灯的5号位是直连路由器的可以显示千兆,另外亮一个灯的两个口分别是两台电脑,只能上百兆

然后水晶头的照片是这样子的,可能看不清,但是我是按568B的线序来接的

如果电脑和路由用直接头连接是可以到千兆的
如果其他房间的线按上面的方式直连,再把交换机接到房间的面板却能显示千兆,如果这个时候把电脑接到交换机上面,电脑也能达到千兆,所以搞不明白

补充内容 (2020-1-12 12:11):
原来是交换机的问题,换了交换机后问题解决

网友A:
墙里网线不好——我猜的

网友B:
有可能是面板有问题,我前天遇到一个地方就是过面板8芯全通但是只显示10M速率,以为楼上交换机水晶头问题,重做还是一样,后来去掉面板直接做个水晶头就正常了

网友C:
可能是埋墙线质量不好,质量不好的线都有可能跑不到千兆,还有,你网线是不是拐弯角度过大,超过90度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最大的可能还是兼容性,这个网卡对网线和交换机要求比较高,有时显示是百兆,下载有时却又能达到千兆。网线长了,最明显。

网友:
面板,打线的都 看一下····

网友:
一个是面板,一个是网卡~

网友D:
唯一办法是水晶头、面板等,全部检查,按照千兆线标准接法重做试试。

网友E:
线的质量不好掉包率高的话会降低协商速率,我以前超五类四十米跑千兆妥妥的,当然线两块多一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里网线不好——我猜的

千万不要给你说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面板有问题,我前天遇到一个地方就是过面板8芯全通但是只显示10M速率,以为楼上交换机水晶头问题, ...

我的也可能是这种情况,我回去面板那头也换成水晶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埋墙线质量不好,质量不好的线都有可能跑不到千兆,还有,你网线是不是拐弯角度过大,超过90度也有这 ...

真6类线,很硬很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的质量不好掉包率高的话会降低协商速率,我以前超五类四十米跑千兆妥妥的,当然线两块多一米 ...

我的是6类线啊,真6类啊,那时候买五块钱一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唯一办法是水晶头、面板等,全部检查,按照千兆线标准接法重做试试。

水晶头换了,线序也是对的,现在看看是不是面板的问题

网友:
最好测量一下网线的电阻,以前我试过线阻大了降到百兆,后来用好的网线后千兆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6类线啊,真6类啊,那时候买五块钱一米的啊

5块钱一米,土豪啊,早知道我的卖给你,也是6类无氧铜0.56,3块钱不到,我自己在用,千兆贼快,机械硬盘几乎受不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墙内埋的网线是超6类,插墙面网线插座后就是只有100M,单独用超5类线直插光猫1000M;后来拆下墙面网线插座,发现为5类插口,有种说法是如果有5类插头或插座的话,只能有2个,超过就不能跑1000M,我将网线插头插座全部换成超6类后,立马1000M。

网友F:
碰到过这个情况,没有解决。次卧插座8条线都通,用网售二合一把网络和iptv用8根线传输,结果谁先开谁能用,先开iptv能用但网络获取不到地址,断开后先接网络也能用但iptv不能用,估计应该是8根线串线了或者干扰了。没试过,你可以试试8根线电阻看看有没有2根串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碰到过这个情况,没有解决。次卧插座8条线都通,用网售二合一把网络和iptv用8根线传输,结果谁先开谁能用, ...

你这个不是很正常吗。二合一的头子就是3条网线的8*3条线直接pin to pin直通的,本来就只能用一个设备,2台设备是不能一起上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不是很正常吗。二合一的头子就是3条网线的8*3条线直接pin to pin直通的,本来就只能用一个设备,2 ...

网上有一种设备成对使用混合分离,分别利用1236和4578各传输一组百兆信号,不是你说的那种一分二只能使用一个。目前客厅正在使用中,只能百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