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颗电池,真相居然是这样

楼主(2020-01-07):
呵呵,说是拆电池,其实是拆电池皮,让大家看看真相。
话说这个电池应该买来有3年时间了,
标称900mah(其实用脚趾头都能想到7号电池900容量到底能有多少),当时买回来就测试了容量,可能只能达到300-400左右,一致性也不好,不过也就14。9块钱包邮还送一个6位充电器,说实话当时也就是看上了这个充电器的壳子,准备用来改装,结果现在了也没动手,只当普通的傻充来用。其中有两节电池放在键盘里面闲置了2年,前几天搬家翻出来了,打开一看,卧槽,那水是哗啦哗啦的流啊,键盘也报废,直接垃圾桶斥候。仔细看了下电池,发现电池皮下还有字,我想会不会是特斯拉的啊,抱着怀疑的心态,撕扯掉他的外衣,竟然让我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一幕,哎!
看图吧

华丽的900mha

里面是骥源

容量还是400

水都流出来了

你说你用起源包外皮也行吧,至少也要一致,这个又是什么鬼。
容量居然标的600,没有再揭开这个内衣了,不知道里面会不会还是其他的呢。

这个电池真搞笑

网友A:
可以想象的啦,十来块包邮还有充电器电池,能用就行,别想什么自行车了。充电器呢,没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想象的啦,十来块包邮还有充电器电池,能用就行,别想什么自行车了。充电器呢,没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

莫不是阻容降压直接捅到电池是

网友B:
哈哈!楼主的手和我有的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想象的啦,十来块包邮还有充电器电池,能用就行,别想什么自行车了。充电器呢,没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

充电器是变压器加几个4001,还有6个红色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的手和我有的一比!

这几天搬家做清洁,还有就是本人喜欢捡垃圾,慢慢的就这样的

网友C:
电池容量 一般人是 很难很难 测出来的,,

国家监管又是摆设,

不往大了标的企业都是傻子,越标大买的人越喜欢

网友:
你把人家的秘密给揭开了。

网友:
就像TB上刷单的一样,不刷没生意,刷又要亏血本,既然知道天下人要负我,何不我先负天下人?

网友:
我也买了,当时看评论,有人反应第一次充电就尿了,店家又补发了几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 一般人是 很难很难 测出来的,,

国家监管又是摆设,

5号充电电池有标识3500mah,我记得极限是2700mah,但是自放电厉害,内阻高。

网友:
这下知道有些电池偏粗,用力放入手电,只能拆头部推出电池的原因。零几年我买过山寨的三洋镍氢,撕开热缩管后,里面有锈迹的拆机镍镉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是变压器加几个4001,还有6个红色二极管

太简单了点把,就降压,整流,加稳压二极管

网友:
楼主错了,那个是能量外衣,一般含容量300-400mah的,不穿他就是500-600,穿上就是900了!

网友:
遇到的人多了就是路了

网友:
骐源测过五号和七号,算国产里可以了,测下某量才二百左右

网友:
虚标400ma 还不到一半 算厚道了

网友:
 呵呵,套一层皮就变身了。奸商真的厉害

网友:
楼主太挑剔了,超人都要先穿紧身衣才能救人~~~

网友(2020-06-28):
主要是镍镉电池,这个东西已经淘汰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