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楼主(2020-01-07):
第1次发现一个如此神奇的事情,我电脑连着WiFi,然后用另一个WiFi连在那个WiFi下面,发现上不了网,然后把那个WiFi的连接线连接到笔记本的网口,然后访问那个WiFi,发现可以升级,另外别的手机连的下面的那个WiFi也可以上网,竟然笔记本可以通过连接无线作为中转再输出给那个WiFi,并且电脑是连接下一级wifi网线入口

就是一个WiFi连着网线可以上网,用笔记本连着这个WiFi,然后再通过笔记本的网口连接下一个没有连接网络的WiFi的网线输入口,那个WiFi手机连上去也可以上网

两个路由A和B(带WIFI功能),路由A连着可以上网的网线,并通过WIFI共享网络;路由B通过一条网线连接路由A,然而路由B提供的WIFI却不能上网;然后笔记本通过WIFI连接路由A,路由B通过网线连接笔记的网口,这时路由B提供的WIFI可以上网

网友:
鬼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网友:
IP冲突了,查一下

网友A:
你这个描述,只有自己能明白,另一个WiFi连在那个WiFi下面,是中继还是桥接?

网友B:
能不能表述清楚?比如用A、B、C来区分?你这样像绕口令。

网友C:
换成A-WIFI、B-WIFI描述吧,这个把人都扰乱了。
设置成固定ip试试

网友D:
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问问大家,同一台电脑连不上主路由器WIFI,自从重装了win 系统,就可以联上了!?

网友E:
看的我是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只有自己能明白,另一个WiFi连在那个WiFi下面,是中继还是桥接? ...

用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表述清楚?比如用A、B、C来区分?你这样像绕口令。

就是一个WiFi连着网线可以上网,用笔记本连着这个WiFi,然后再通过笔记本的网口连接下一个没有连接网络的WiFi的网线输入口,那个WiFi手机连上去也可以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A-WIFI、B-WIFI描述吧,这个把人都扰乱了。
设置成固定ip试试

就是一个WiFi连着网线可以上网,用笔记本连着这个WiFi,然后再通过笔记本的网口连接下一个没有连接网络的WiFi的网线输入口,那个WiFi手机连上去也可以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的我是一脸懵逼

就是一个WiFi连着网线可以上网,用笔记本连着这个WiFi,然后再通过笔记本的网口连接下一个没有连接网络的WiFi的网线输入口,那个WiFi手机连上去也可以上网

网友:
我发现一个问题,楼主在说绕口令

网友:
这里边有路由器的事吗

网友:
绕晕了,只记得一个词wifi,其他说了什么绕不清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WiFi连着网线可以上网,用笔记本连着这个WiFi,然后再通过笔记本的网口连接下一个没有连接网络的 ...

这不就是网络被共享了嘛

网友:
一般光纤来了接光猫,猫分出来愿意接个路由器接路由器,后边再不够分,来个叫唤鸡,别都整路由器,容易冲

网友:
呃,建议你先找下802系列RFC和IP V4的RFC读读。你的问题里面都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问问大家,同一台电脑连不上主路由器WIFI,自从重装了win 系统,就可 ...

可能是原来的IP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就是网络被共享了嘛

理论来说这样连接,最后一个AP不可能自动就通过笔记本网口联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