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修报废的华为耳机(更换线材)

楼主(2020-01-07):
得到了三条报废的华为耳机

耳机的线都爆了皮,金属握柄的那条还能用
塑料握柄的两条线断了都不能用了,单元测过了,还是好的,所以决定换线

线的话我买的是索尼J10的线,就是这个长相有点清奇的挂耳耳机原装
网上买的话差不多是4-5元一条

我选J10的线是因为线径适合这些耳机,而且线芯不算太细的,无氧铜的
外皮也不是什么环保材料,插头也有护套设计,用久了不会坏

先将线材插入耳机腔体内

这种耳机的腔体太小了 这种线不适合打结固定,然后我家里没有耳机专用的那种卡箍,就只能另外想办法了
我的办法是用音箱线里面的铜丝代替(我经常飞线用的材料~),在线上面饶几圈,然后两头对在一起,点一点点锡固定
上锡的时间要短,不然会烫坏线材。最后用钳子捏瘪它,上一点点胶

然后再把线剥出来,留大概8-1CM就可以了
线头重新搪锡,搪锡的话,烙铁300度挂点锡,往线上面烫一下就搞定了
切忌用打火机烧,烧了的线有一层黑色氧化物,再上锡还得挂掉,麻烦很多

把刚刚做好的线头往里面拉刚好就卡在腔体的线槽里面了
再焊接单元,刚刚留个8-10CM是足够的了

测试后打胶装回,对准的时候注意限位卡扣,不然装不下去的

这个耳机音质好一般....跟上次个坛友换的那条魅族EP10差不多

再修线报废的塑料柄,这个单元用料比刚刚那个耳机要好点,单元我提前拆了,
这里有个小插曲。我拆耳机的时候单元没有按照谁是谁的分开包装,两条耳机的单元都弄混了
不过没关系,万用表打到欧姆档,测阻值,阻值最相近的左右两个就是一对
维修还是同样的方式,穿线,做卡箍,拔线,搪锡,焊接。

三条耳机都修好了,音质还是感觉后面修的两条要好点
起码高音不是那种朦朦胧胧的,解析度也强了不止一个档次,低频虽然收的快但下潜的力度足够深,
个人认为综合素质华为的这个耳机要比苹果EarPods耳机好些,从维修的角度看,也是华为的这个还更好修。
但如果喜欢低频的质感更好点的那种,EarPods要更胜一筹

附:苹果EarPods更换线材
(隔壁邻居老王)钛膜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01570
(扬扬fe)羊毛震膜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16

网友A:
怎么拆开的耳机。尤其是入耳式的感觉很容易拆坏。

网友B:
华为耳机不会有太大的惊喜吧,怕单元都没有线材贵

网友C:
手头有两个oppo的数据线坏了,准备更换一下,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有机会也处理一下这两个oppo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开的耳机。尤其是入耳式的感觉很容易拆坏。

小刀照着缝划一圈,再用指甲慢慢的撬开。平头、半入耳、入耳式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耳机不会有太大的惊喜吧,怕单元都没有线材贵

耳机要啥惊喜,不都是看综合素质好不好,调音风格对不对胃口?
我拆的这两条除了那条金属握柄款的音质不好,剩下的两个塑料柄的音质还可以,
好歹也是P20(pro)、MATE20(pro)之后的typeC接口带DAC芯片的那种耳机,
再差也差不到哪去的,改成3.5mm的就不拿它去听歌,当个游戏机的耳机都够了。

后面这两个带滤网的单元其实也是羊毛震膜的,和初代的earpods一样,
网上一对配好对,只有前壳的单元,价格相当于我买的这三条索尼线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两个oppo的数据线坏了,准备更换一下,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有机会也处理一下这两个oppo数据线 ...

数据线的话,可以参考我这两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991&extr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15546&extra=
修数据的话不要参考修耳机的了~修法不同,修耳机主要在拆的功夫上,修数据线就是焊接、打胶固定的功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耳机要啥惊喜,不都是看综合素质好不好,调音风格对不对胃口?
我拆的这两条除了那条金属握柄款的音质不 ...

像苹果的羊毛盘?家里苹果耳机一堆,老婆超费手机,iphone5开始除了8没有都配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苹果的羊毛盘?家里苹果耳机一堆,老婆超费手机,iphone5开始除了8没有都配齐了 ...

羊毛纤维震膜版的earpods也就只有5代至6代的时候才有,6S开始至最新的换成钛膜(包括AirPods1代),低频的质感更好,但解析度没以前的强。
华为这种半入耳式的刚好相反,之前是普的塑料震膜(金属握柄的那个就是),后来是复合薄膜(类似苹果IPOD nano初代的那种,震膜是黑色或者别的颜色的),再后来才换成羊毛纤维震膜

我换手机也快,半年至一年换一部,一般买手机附带的耳机我都会听那么一段时间,性价比最高的“配机塞”是索尼XZ1的mh750,综合素质最高的是LG V30附带的B&O耳机

网友D:
我都是另外买更好的耳机来听,一般不用原机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另外买更好的耳机来听,一般不用原机配的

手机上习惯使用自带的耳机,我换的手机都还可以,配送的耳机也都是100、200的那种,效果并不差。另外买的UE TF15、魅族 live、ALO 仙女座、隔壁论坛小李复刻的ER-4B,这种高阻抗的耳机,我只给播放器用,用手机是很难推出效果的.而且这些耳机都没有麦克风,接不了电话,手机上也没有平衡接口(甚至没有标准耳机孔),也用不了这种耳机

网友:
这么细的线要焊接,不容易啊,佩服楼主的。

网友:
牛逼,这也可以修,佩服佩服。

网友:
开壳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羊毛纤维震膜版的earpods也就只有5代至6代的时候才有,6S开始至最新的换成钛膜(包括AirPods1代),低频的 ...

可以哦,耳机发烧友啊!

网友(2020-02-22):
华为的这条耳机在手机上用,非常一般

网友(2020-07-22):
可以哦,耳机发烧友啊!

网友:
耳机专用的那种卡箍,我们这里超市里称重的那里有一种小金属条,是用来卡住袋子的,我觉得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