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加油机冒烟,拆开看看-已更新

楼主(2020-01-07):
    刚刚发生的,太厉害了,冒烟了还拍视频,还不疏散找灭火器,还拍视频。胆真大。
线上动态图,视频没法传。
  底部冒蓝烟!!太厉害了~~看到还不断电拿灭火器,还好是柴油。

到现场,在单位懂得越多做的越多,自打第一次油枪开关不良处理后,每次都是我去弄,什么超声波油位......

到现场。

没钥匙开门,一字伺候,上次撬过所以容易取出。

内部就一个电机和油泵。

检查泵头外观没发现痕迹,检查电机没问到焦味,打算摇表测但是问工友说冒烟时还在加油。略过。
点击铭牌。

手盘皮带轮很孙畅,就是有点松,皮带开裂。

看来是皮带太松导致打滑引起摩擦升温冒烟,虚惊一场。

型号

唉~~都到年底了,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明天去安环科提提意见。
会不会被打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还以为是H6U:titter:

楼主:
已更新,虚惊一场。

网友:
如果是轰6油就牛逼了

网友A:
敢去提意见,前脚提意见,后脚踢你屁股。。老老实实买条皮带换上就行了,少说话多做事

网友B:
发生情况不要慌 拿出手机拍视频发朋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去提意见,前脚提意见,后脚踢你屁股。。老老实实买条皮带换上就行了,少说话多做事 ...

如你所愿,没敢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生情况不要慌 拿出手机拍视频发朋友圈

要我第一时间断电先干粉喷完拔腿就跑。再通知。

网友:
这种地方出这种现象,头儿该挨~!~~~~~~~~~~~~~~~~~~

网友C:
是否就只有我关心皮带的松紧会不会影响到加油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就只有我关心皮带的松紧会不会影响到加油量么?

内部使用的加油机,不对外开放,他们不会关心误差,只关心有没有油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就只有我关心皮带的松紧会不会影响到加油量么?

不会!

油表的传感器是最上面的活塞式流量计带动的(图中最上面露出一点黄绿线的部分)。皮带丢转只能加油慢,不影响加油准确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第一次见加油机内部的结构,学习了

网友D(2020-03-02):
很好奇加油枪怎么知道加满油的

网友:
380伏的,我这工地一小加油机,220伏,电机短路,测对地对人110伏,挨电两次后拆电机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加油枪怎么知道加满油的

网上找了个图,它利用油嘴的进气口做杠杆推销。

网友(2020-05-01):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个图,它利用油嘴的进气口做杠杆推销。

嗦嘎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