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称改造成不用电池的

楼主(2020-01-07):
网上买的称特别耗电。电池放上去过一段时间就没电了,把它改造一下。

打孔

焊接上5V转3V模块。另一端是USB接口,直接接充电器。

网友A:
这个秤偶尔才用一次。没必要改装。平时都把电池取了的。很难用到。

网友B:
这种称我买过,耗电还好呀,2节电池能用很久,估计你那台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C:
我是塞了个3.7V锂电池进去,直接可以用,拿到哪里都可以,很方便,这个要插充电器太不方便了

网友:
我以为改成了人肉发电,或者至少太阳能电池板的.....

网友D:
同款,16年6月份买的,回来装两节南孚,到现在还能用,差距这么大?

做蛋糕,面包采用到。反正一直都有电。

网友:
下面电池串个很轻的那种微动  平方就接通,不用侧着货翻过来方

网友:
这东西应该不怎么耗电吧,实在不放心,可以在电池端头加个拨动开关,真正实现待机断电,当然7楼才是最佳建议,值得如法炮制。

网友:
这个家里也有,不常用,用几毛钱的电池能用一二年。

网友:
改的不方便了,用还得先接个线,很不方便啊

网友E:
静态耗电大的话加个拨动开关更方便哦。

网友F:
我就是加了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态耗电大的话加个拨动开关更方便哦。

这个是好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秤偶尔才用一次。没必要改装。平时都把电池取了的。很难用到。

这个称放电池的盖子卡扣坏了,一震动电池就蹦出来,迫不得已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称我买过,耗电还好呀,2节电池能用很久,估计你那台电路有点问题

应该是的,电池放进去不用都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塞了个3.7V锂电池进去,直接可以用,拿到哪里都可以,很方便,这个要插充电器太不方便了 ...

锂电池的确可以,但是还得充电。所以我就一步到位。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16年6月份买的,回来装两节南孚,到现在还能用,差距这么大?

做蛋糕,面包采用到。反正一直都有电 ...

现在就是线接电麻烦一点,但是不影响。而且液晶数字更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加了个开关。

这个是好想法

网友:
和楼主一个型号,楼主这个平台已经发黄了。我的这个称现在是电压低了不开机。。估计低于2.8v就不开机了,打算拆开换锂电吧,平台和底座还有勾连,就懒的拆了,准备14500+个降压装电池槽里。

网友:
装个小电源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