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汉邦高科HB7216监控录像机无法开机故障检修记录

楼主(2020-01-07):
  收到一台汉邦高科的HB7216监控硬盘录像机,故障是通电后,主板的继电器断断续续,蜂鸣器伴随着“嘀嘀嘀”响了几下,就是无法正常通电开机。

  于是检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经测输出是双12v,电流约为2A,初步判断电源正常。经过拆机检测,发现机器是没有故障的,但就是用自带的电源无法启动机器。于是用可调电源设定12v2A,直接接主机的电源开关跟机壳通电,结果是可以正常开机的,故障判定为电源适配器输出功率不足所造成的。

  故障清楚之后,修电源适配器。由于这电源是密封的,于是用刀片切开外壳,取出电路板,发现输出端子旁边的电源肚子搞大了,于是找一个容量相同,耐压值稍等偏大一点的日本仔进口电解电容换上。接通电源上机测试,果然能正常启动,进入监控界面了!

  总结,监控设备最容易出故障的就是电源供电问题,由于机器长期24小时不停工作,损耗最大的莫过于是供电设备了,所以平时发现类似故障时,可以先查电源再查主机。

网友:
没有图,差评

楼主:
不用图,就是几句话说完了,其实是忘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