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68元的电磁阀用一个小时,200元的清水泵用一个月,国货质量堪忧

楼主(2020-01-07):
    如题,电磁阀网上买的,还是大公司产品,宣传24小时通电不发热,而实际用时我每次开机都是半个小时内,因为电磁阀是随水泵一起开的,半小时家里的水塔就满了,买来装好只用了两次总计不到一个小时就烧坏了,明显是线圈匝数上偷工减料了。这个电磁阀后来网店给退货了。还有一个是清水泵, 这种泵原来有一个用了十年都没坏,记得当时180元买的。现在的这个泵是在实体店买的,200元,当时想这种清水泵都可以用10年那就买这类型的了,谁知买来才用一个月线圈就烧了,而且还没有保修。

网友:
这些个东西要买知名品牌的,不然都是辣鸡

网友A:
正泰的也算知名品牌了吧

网友:
铜线圈换铝线圈了。。

网友B:
水塔上水,为什么要用到电磁阀啊,一般就是水塔安装一个液位控制器,直接控制泵,满水就停,低水位就自动启泵。
是不是这个泵不带止回阀,那也只要在泵的进水口安装一个止回阀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塔上水,为什么要用到电磁阀啊,一般就是水塔安装一个液位控制器,直接控制泵,满水就停,低水位就自动启 ...

液位控制器比电磁阀贵吧,我们站买了很多不锈钢的2000多一个,塑料的也要几百。

网友C:
你家电压多少有没有量过。我房子住了7年,小家电经常坏,有次偶然量了家里电压超过250V,选择不同时间量了一周大致都是这个电压。跑去供电局各种踢皮球,最后实在没办法微信投诉,然后上门维修效率那个高啊,查明小区配电房变压器在最高档位,给降低了一档,现在还是接近240V。我自己110kV变电站的,我们这系统电压近几年确实升了一点,光注意单位没注意自己家了。

网友:
貌似在小草看过介绍水泵发展的一篇文章。

网友:
铝线圈,烧了正常情况

网友:
晶体管液位控制器并不比电磁阀贵

网友:
电磁阀好像不能连续工作时间太长,可以换成电动阀门,有常闭型,也有常开型,大概也就200多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泰的也算知名品牌了吧

正泰不是做开关的吗?也做电机?

网友:
刚才看中央台说品牌,中国品牌从开始的模仿到现在的领跑。感觉楼主是拆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泰不是做开关的吗?也做电机?

还有正泰照明。

网友:
清水泵不懂,以前自己把燃热改暖气,买了个200元的泵挺好用的,运行很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家电压多少有没有量过。我房子住了7年,小家电经常坏,有次偶然量了家里电压超过250V,选择不同时间量了 ...

我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位控制器比电磁阀贵吧,我们站买了很多不锈钢的2000多一个,塑料的也要几百。 ...

液位控制器才二十五(德力西或者正泰的),可以直控制500W以内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家电压多少有没有量过。我房子住了7年,小家电经常坏,有次偶然量了家里电压超过250V,选择不同时间量了 ...

好多收电费的噻。

网友:
正常的泵都是一年保换,即使是杂牌,虽然偷工减料也得保证最少用一年,否则厂家是给自己找麻烦。楼主查查有没有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