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WIN10能量产慧荣U盘吗?

楼主(2020-01-07):
为什么我每次量产选择格式化那个选项 量产最后的时候 电脑总是卡死 不选那个选项就没事 软件拷到win7下 运行 就没问题

网友:
驱动不兼容,win10的问题,因为好多量产工具的使用环境都是win7

网友:
那就不选格式化,量产完成再格式化~

网友A:
win10正常量产,我一直用win10系统,完全没问题。找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
WIN10没有问题啊    就喜欢慧荣的芯片  量产CDROM的首选啊

网友:
WIN10可以啊 能量产

网友:
能啊,卡格式化就把格式化的勾去掉,量产完毕关掉工具然后重新拔插手动格式化

网友:
感觉还是xp量产好,原来用win7量产整的系统有问题,都重新做系统。

网友:
我弄过3257可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正常量产,我一直用win10系统,完全没问题。找找其它原因吧。

之前也可以 有可能某个补丁问题 不想重装系统 原因又不好找 只能看看有同情况的大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