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Millipore密理博Milli-Q Reference超纯水系统18MΩ维修+保养

楼主(2020-01-07):
Milli-Q 超纯水器应用范围:
高效液相色谱 氨基酸分析 离子色谱 气相分析仪器 原子吸收光谱 精密仪器分析用水 原子发射光谱 高密光学镜片冲洗 质谱分析 分析试剂和药品配置稀释。

Milli-Q Reference超纯水系统参数性能如下:

一、技术参数:

①25℃时的电阻率:18.2MΩ.cm;电阻率检测器的电导池常数达到0.01 cm-1。检测器精度附原厂校验报告,报告可追溯第三方验证

②TOC有机碳总量:<5ppb;

③内毒素:<0.001EU/ml;

④细菌:<0.11CFU/ml;

⑤微粒物质>0.2μm:超滤柱(13000道尔顿分子量)过滤和0.22μm终端滤器,>0.2μm颗粒杂质100%去除;

二、性能特点:

①流速:2L/分钟,流速可调,由逐滴流出至2L/分钟流出;

②系统可设置密码保护,保护机器使用的安全性;③纯化柱底部带记忆芯片,可防假冒、防错误安装、防潜在泄露和自动提示更换纯化柱;

④可对流经管道的中间水质和最终出水水质在线检测并显示电阻率、温度和TOC。

⑤主机液晶显示屏具有中文、英文等多国语言可切换操作界面,实时显示出水关键信息包括水质参数(温度、电阻率),系统状态和警告信息,方便信息读取。

⑥内置可扩展存储芯片,能自动记录至少一年水质资料(包括用水时间、用水量、出水水质)。主机及远程取水部件都具有RS232标准接口可将数据导入到PC或输出打印,以保证用水水质的可追溯性。

⑦系统于不用水期间,也能进行自动维护及循环,保证水质新鲜。

⑧取水装置高度能够调节,必须能够适合烧杯、长颈瓶和量筒等常见实验容器的取水,在取水过程中无需用手固定容器。取水装置必须具有定量(0.1L~60L)自动取水功能。取水臂无需手持的最高取水高度40cm。终端有通用灵活接口,方便以后需要时可另选:热源和RNA酶污染物过滤器、持久有机物(POPs)和内分泌干扰污染物(EDs)过滤器,Hplc专用过滤柱等,保证水质能满足不同实验的特殊要求。

先上修好的图

超纯水,性能杠杠的

出水系统

从侧面拧掉螺丝开盖

露出MCU主板,有SD卡外挂原厂程序,RJ45通讯,各种温度、压力、电导率传感器,
高配版还有TOC传感器,液位传感器之类。

机器十年前的了,128M卡坏过两次了,里面的程序莫名其妙就乱了,只能返厂重新刷机

很复杂的各种芯片,就认识STM32

这是RO泵和分配泵,寿命还可以

不锈钢管里面是紫外光

灯管也老化了,该换了

拔掉插头,从里面抽出灯管

打开新的灯管

换上,很漂亮的紫光

这是另一面的电磁阀和分配系统

数据线和传感器有磁环抗干扰

电源板也坏了

做工还是很好的

换下来的电源板

电容有点鼓吗?

220v进口,很壮观

保险丝没问题

把出水口0.22微米过滤器也换掉

更换RO柱子和树脂柱

抠下来左边柱子

抠下来右边柱子

冲洗新柱子

总的来说,这个机器除了机身和电脑版,其它的配件都换了个遍,价格也赶上买一台新机器了,十几万RMB,也不算贵。

网友A:
高级货,看不懂呢

网友B:
十几万,单位真有钱,这个超纯水好喝么,味道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万,单位真有钱,这个超纯水好喝么,味道咋样

没喝过,进水是纯净水,出水是超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看不懂呢

工业版净水器哈哈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的,上回修HPLC,这回修纯水系统。
实验室有一台外观看上去一样的密理博纯水系统,八万九,里面从来没打开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的,上回修HPLC,这回修纯水系统。
实验室有一台外观看上去一样的密理博纯水系统,八万九,里 ...

实验室打杂搬砖的哈哈,这台机器以前买确实不贵,现在毛衣粘都涨价了,新款都到30W了,太过分了

网友D:
偶就想知道这水喝起来是什么味道

网友E:
竟然还是插SD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就想知道这水喝起来是什么味道

一个词,索然无味哈哈,虽然我没喝过,太纯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还是插SD卡的

说是里面存储了很多数据库和系统文件

网友F:
这么高档的净水器 ,没用过 。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高档的净水器 ,没用过 。上限

谢谢捧场,工业用的,要求比较高啦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是里面存储了很多数据库和系统文件

那这玩意还能坏,是不是可以自己提前备份一份

网友H:
完了,,,我看楼主回复一个词说  索然无味,,,感觉又想歪了???

话说这种超纯水应该是随时监测可溶物,电导率一类的各种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了,,,我看楼主回复一个词说  索然无味,,,感觉又想歪了???

话说这种超纯水应该是随时监测可溶物 ...

确实带实时电导率和温度压力以及toc检测传感器,配全了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这玩意还能坏,是不是可以自己提前备份一份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给卡做个镜像

网友I:
这个水就和桶装的纯净水一个味道,只是除盐除离子,分析实验室里常用的,没有的话,直接使用注射用水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水就和桶装的纯净水一个味道,只是除盐除离子,分析实验室里常用的,没有的话,直接使用注射用水也一样 ...

哈哈,没亲口尝过,总觉得不能喝

网友(2020-04-21):
可以喝,就是高级纯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