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也把车载吸尘器改成锂电供电

楼主(2020-01-07):
看坛友改了还挺方便,也翻了翻零件开工

上次拆出的17500电池,可以放进去,每个电池都加装保护板

上次拆出的17500电池,可以放进去,每个电池都加装保护板

两两用胶布包好(没有这么大的热缩管)

两两用胶布包好(没有这么大的热缩管)

N年前买的升压板,据说电流可达4A,买来还没用过,现在用上了

N年前买的升压板,据说电流可达4A,买来还没用过,现在用上了

初始输出电压单锂电供电

初始输出电压单锂电供电

调整到12.4V给电机用

调整到12.4V给电机用

主角登场

主角登场

拆开里面就一个电机和开关

拆开里面就一个电机和开关

加升压板试机,电流不小哦

加升压板试机,电流不小哦

电池放进去,四节并联,平均每节输出800多MA可以承受

电池放进去,四节并联,平均每节输出800多MA可以承受

升压板放到电机下方,吹风有助于散热

升压板放到电机下方,吹风有助于散热

上次改的那个充电宝板子拆出来用到这里

上次改的那个充电宝板子拆出来用到这里

应为位置的问题不好开口,就用线接出来充电,电量指示也很模糊

应为位置的问题不好开口,就用线接出来充电,电量指示也很模糊

还可以应急当个充电宝

还可以应急当个充电宝

因为结构的问题,吸力不是很足,吸吸灰尘足够了,以后遇到好的在改,鼠年了接两个小尾巴,祝大家数年快乐 ...

因为结构的问题,吸力不是很足,吸吸灰尘足够了,以后遇到好的在改,鼠年了接两个小尾巴,祝大家数年快乐 ...

网友:
看着像在做boom:lol:

网友A:
这个吸尘器的原理是从前面吸进去然后往两边吹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吸尘器的原理是从前面吸进去然后往两边吹出来吗

是的,所以结构不合理

网友:
想法很好,可惜这吸尘器像玩具一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结构不合理

那就是扬尘器了,骗人的玩意儿。
还是去自助洗车那里用吸尘器吸吧,那吸尘器劲大,螺丝都轻松吸走。

网友:
正面吸进去,会有一个切了边的海棉作为过虑网,但是海棉边上到处漏风,基本上真的就是一个扬尘器,只要用一会,塑料结合部位和手上都会粘上灰尘。你要改电池,建议电池包和升压板一起打包外置比较好,做个插座,与原来的插头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扬尘器了,骗人的玩意儿。
还是去自助洗车那里用吸尘器吸吧,那吸尘器劲大,螺丝都轻松吸走。 ...

当然不是直通,有滤网,买了个类似的,我觉得非常方便,实用,吸力也挺强的,很适合DIY制作后留下的碎屑

网友:
某宝上买过,试了下,直接退货。

网友B:
敢想敢干,成功一半,艺高人胆大,已经做出来了,不知道说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想敢干,成功一半,艺高人胆大,已经做出来了,不知道说啥了。。。

那就不说了,直接加分嘿嘿

网友:
还是找找换个吧吸尘器吧,我有一个原来用镍镉电池的,三串3.6伏,我直接弄了个电池座并了两个18650,没电了就把电池拿出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