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音频变压器要怎么接线

楼主(2020-01-07):
因为现在音响喇叭有共地噪音,所以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接到RCA音频线上消除噪音,这个变压器是600:2K4的,请问怎么接线才能实现2倍和3倍放大,次级的两个线圈可以并联或者串联吗?

网友:
如果初次线径相同,不考虑内外圈的差别,63欧绕组与210欧绕组的匝数比约为3倍,电压比也是3倍多。如果只是单组初次级使用,不用考虑同名端。如果是立体声,左右声道的,则需要双声道的相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