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给硬盘装系统

楼主(2020-01-07):
电脑有多余块机械硬盘,想拆下来给另外一台主机用,现在这个机械硬盘都格式化了,没插电,想着不用拆机怎么装个系统

网友:
下载系统的ISO烧录到U盘 然后引导安装系统 很快的

网友:
一个PE不就好了

网友A:
PE除非是自己做的,市面上的那些都不太干净,还是直接ISO烧录放心

网友B:
还在这台电脑上装系统只能使用Ghost系统(网上有三蛋纯净Ghost系统),先硬盘接电G入系统后提示重启安装时关机,拆下硬盘接到另一台电脑上,再开机就会自动安装新系统了。不怎么明白还是找个懂的伙计给你装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这台电脑上装系统只能使用Ghost系统(网上有三蛋纯净Ghost系统),先硬盘接电G入系统后提示重启安装时 ...

这是正解。

网友:
电脑才需要系统,硬盘本身出厂就有固件了,不需要另行装系统。

网友:
没看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啥。

网友:
没插电不用拆机那就只能将硬盘装进移动硬盘盒。直接用winNTsetup复制文件进硬盘即可。简单流程:

楼主:
我还是找个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除非是自己做的,市面上的那些都不太干净,还是直接ISO烧录放心

冰封的PE就很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