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pp-Tek OdaDisk 气体检测仪 澳大利亚产 拆机

楼主(2020-01-07):
App-Tek OdaDisk 多功能空气检测 拆机

我记得2015年买的,价格不菲,但是屏幕就没亮过………放到了2020年赶紧拿出来拆拆看

全家福

拆下来的内容

电池还有电

大大的“气囊”

顶端

主题结构

屁股部分

顶端

最底部

五个传感器

楼主:
 网上的资料太少了,大佬研究下缺啥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A:
传感器应该是半导体的,也可能是催化燃烧传感器,放这么多年了,应该是电池没电了吧,接外接电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应该是半导体的,也可能是催化燃烧传感器,放这么多年了,应该是电池没电了吧,接外接电源试试看? ...

看起来还有红外之类的。

关键是不知道全套长啥样,我这个似乎有缺少,又似乎没有,供电也不知道多大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最后一图,我还以为是五个大电容。。。。。哈哈。。。。。

网友:
单位有个手持VOC的检测仪。买了3年平均每年用10次左右,上周用是就不显示数值了,询问厂家传感器寿命到了,不用也是3年的使用寿命,换一个传感器5K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