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ictor 922 表改笔 拆解

楼主(2020-01-07):
     前几天入手了个胜利的 VC922便携 表,使用了几天感觉还可以,就是表笔无法收纳,于是使用航模的XT30插座对其进行了改装,顺便拆开来看看,于是有了此文,请大家鉴赏,废话少说,小二上图咧!!!

这是改好表笔后拍的,改装过程没啥技术含量就不上图了

做工挺简洁的,这得益于大规模集成电路,但问题是外围原件少了,出了问题只能换新咯

电阻分压及两颗A42S微功耗运算放大芯片 2032*2 6v供电不知道可以用多长时间

背面挺简洁的,除了4颗按钮和一个蜂鸣器就没有其他东东了。

网友A:
屏不小啊,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不小啊,什么效果

一行4位大数字
中间是模拟量程
下边是4个英文显示

网友:
简洁实用
其实官方就是不求进步,否则这种表上设计个连接器,还用费事吗?

网友:
好好的表让你这样祸害了,表笔线缠起来不挺好的。

网友:
高级智能化了,后排支持一个。~

网友:
2032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
这表别的牌子也见过,公版设计吧

网友B:
谢谢分享。。。。。图一的宝贝全部打包过来吧,要不晚上我睡不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图一的宝贝全部打包过来吧,要不晚上我睡不着的。。。。。。 ...

对,银行卡和密码这个比较重要

网友:
为什么不把航模的XT30插座直接安表里 看着难受

网友:
既然厂家留的有位置,航模插座可以直接固定在机壳内不是更好看,或者换个合适大小的4mm表笔专用插座

网友:
感觉胜利的线硬

网友:
你这样改不耐用应该再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