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动车加装一组新电池

楼主(2020-01-07):
早加装好了,一直没心情编写帖子,现在发帖子,又发现找不到合适的栏目,没一个正合适的,因为是加装电池,免强跟电源挂上钩吧,就发这里吧,如有不妥,请管理移到别的栏目,谢谢!

  家里有电动车的朋友都知道,车子骑久了,就会出现续航里程减少的情况,这时的电池呢,还有一定的电量,虽然没有新车跑得远了,但还是能跑一定的距离的,如果这时就换一块新电池,而把老电池丢弃,势必造成浪费,毕竟它还没有完全损坏,而如果选择对老电池修复再用,一般二般的人又没有那技术,就是个别有技术的人,那些仪器和设备也不一定有,像什么容量测试仪呀,内阻测试仪呀,点焊机等等。那么怎么办呢,这里给你提供一个方案,就是,额外加装另一块新电池,然后通过转换开关,来选择使用新电池还是老电池,让新旧电池分别工作,续航能力增加很多,又发挥老电池的余热而不浪费,同时还能解决扔掉老电池的心疼病。
下边我以喜德盛传奇2号电动助力车为例,分三个部分,说一下加装过程,其他车型可以做为参考。(线路原理都一样,只是容量大小、体积大小和安装位置不同而已)
一、主要的准备的工作:
1、 首先你要准备一块新电池,对新电池的要求是:体积要改装车能装得下,体积定下来之后,然后才可以定电池的容量,容量越大体积越大,容量越大续航越远,只要受改装的车能装下,体积越大也就是容量越大越好。

我这块是朋友送的,半旧的,但加装过程跟新旧没关系,是吧,嘿嘿。

2、 需要准备一个可以装下新电池的盒子。如果车子很大,有足够的地方装新电池,那这个盒子就可以省了。

我的车子小,只能装在后货架上了

这盒子可是新买的哟

3、 转换开关,对转换开关的要求是:首先电流容量要大于电动车控制器的限流电流,再一个就是体积问题,受改装的车子要有地方安装它才行。

开关拆机帖---
拆个双电源电瓶转换开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81

这种旋转式的,转换轻松自如,女士操作也很容易

15元,不算贵吧

4、安装转换开关的盒子或架子

其实就是一个容积正合适的,监控用的密封盒子,防水性能一流,用于安装转换开关非常好,不怕下雨雪和溅泥水

5元,很便宜吧

5、连接两个电池和转换开关的动力电缆,所谓动力电线也就是电流容量很大的铜电缆,要求允许通过电流值大于控制器限流电流,再一个就是电缆外皮要结实耐磨,这样在电动车颠簸行驶过程不至于因电缆短路而降低安全性。

建材门市买了一米,3元,外皮非常结实,想剥个口都要费好大劲
6、工具:电钻、电磨、宝塔钻头、改锥、电烙铁等

安装转换开关的时候用

小电磨,改造转换开关盒子时用

第二部分是具体的加装过程,见下帖

楼主:
二楼没占住,第二部分内容跑7楼了,请朋友们移步7楼看第二部分吧。
这里干脆发个接线原理图吧

电原理图

实际接线图

楼主:
三、改装中的两个问题:
1、关于使用空开的问题,有朋友一直建议使用空开进行两组电池的转换,我觉得吧,空开倒是能使用,但要看场合,如果车子很大,有空间的话,使用空开是可以的。如果车子很小,使用空开就不合适了,毕竟它的体积有点大了,而且也不好安装,况且也不太美观,文中所使用的这个转换开关,转换灵活轻松,美观大方,安装方便,所以要改装的话,还是建议使用这种旋转式的。

2、关于两组电池是并联使用还是单独分别使用的问题,有朋友说并在一起好,理由是并在一起,每组电池的电流值只有二分之一,对电池有好处,本人认为,理论上是不错的,确实能减轻每组电池的负载,对电池有好处,但是它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两组电池的容量、性能差别不大。目前给骑过一段时间的车子加装电池,想做到两组电池差别不大,是不可能的,如果新旧电池并在一起,旧电池会拖累新电池的,所以本人还是建议改装的时候,分别单独使用为好,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看来亮点是鞋盒呀

网友:
占楼出租   花生瓜子矿泉水

网友:
看来我是时候买个打磨机了,切割真方便

楼主:
二、具体的加装过程
首先安装电池盒子,我这个车子太小只能装在后货架上了。

先让电池盒子亮亮相

打好了各种孔位,安装走线都很方便

里边的样子

卡子

很厚,比较结实

因为边缘是折回来的,不好测厚度

最后用测深度的办法,测量出不锈钢厚度是0.68MM

虽然不算厚,不过已经很结实了

宽度正好

长度正好

高度正好

盒子是比照着电池买的

比划一下

装进去正好,外围塞些防震材料

原来用这绳子绑着电池试过一圈

在后货架上摆好位置

货架下边卡子

后边这个卡子

固定好了各角度看看

这里能有个垫片最好,我当时手头没有,只好这样了

接下来,改造新电池的充电口并走线

开始测试的时候是用了一根插排上的线,怕磨用了一段塑料管套在电池盒子出口处

这个充电口原来不知道是怎么装在车上的

现在装必须弄成插接快拆式的,不然充电口没法安装

用这个快接头

有点问题发现了吗?

对,黑红错拉了,这要错了可是了不得,不烧电池就烧充电器

换位置

好了

断开充电线,接入快接头,注意!剪的时候要分别剪断,千万可不要一起剪!后边改装电池正负线的时候也要注意同样的问题。

热缩管上

充电插头弄好了

测试

不错,很稳定

这是原来用插排线时照的,白色线

后来觉得不妥,换这个电缆线

把原来插排白色换成黑色电缆线

换好黑电缆了

然后就是安装转换开关了,看来看去,就安装在车座下边这个地方正合适。

开关盒子到货

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监控用的防水电源盒,转换开关装这里正好,防水性能特好

装在这个位置比较好,

上边个就是固定暖气用的管卡,老板很大方,没要线给了一个

用胶纸粘上旋钮,摆好位置观察

各角度都很满意

电池和开关确定好位置之后,就可以改造跑线了

先拆开控制器

控制器不错,有限压限流功能,低于31.5V就不工作了,高于15A就断电了

可以很好的保护电池啊,所以,我那个转换开关只要了20A的,足够了,15A就断电了

开关盒子底部有螺丝孔位,要去掉

小电磨神通广大,三下五除二就一干二净了

比划旋钮位置,觉得有点厚了,影响美观了,往外出的多了也容易挂着衣服,要弄得薄些

小电磨带锯片,嗖嗖就完了

好了

开始给开关打孔位

吓牌上场

这个开关是正方的,但盒子深度不够,只差了1MM

把一边磨薄,就1MM

开孔

试试

再开固定孔

磨沉孔,右边是平的,左边还没磨

比划一下

盖子盖好,固定好开关看一下

指示牌比划一下

开电缆线过孔,两进一出

不要打太大,比电缆稍大就行,结合紧密防水好

剥开的电缆头

磁石不吸,应该是铜的吧

控制器上部开两个孔,一个是旧电池线去开关,一个是控制器进线去开关

接控制器的快插头

跑好线基本是这个样子

下边就开始,理顺,美容了

请出优惠购里买的3M双面胶

剪4个长条

粘在这里,为了粘接指示牌

粘指示牌

然后固定上旋钮,各个角度看一下

充电器各是各的,分别充电,现在看到的是给老电池充电,老电池充电口在控制器上

新电池的充电口在新装的电池盒子上,就是后货架上盒子左侧那个黑圈

使用的时候,拨到1是用老电池,拨到2是用新电池,拨到中间是停车位,中间位置全车没电。

至此加装过程全部结束,但还有两个问题,请看下边第三部分(在3楼)

网友:
是个大工程啊哈哈

网友:
工程有点大啊~

网友:
不错,比较详细,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了

网友:
改装思路不错!

网友:
这种电池盒唯一的缺点是角太尖锐了,偶尔容易碰伤自己,最好是能加个护角

网友:
我的电驴子续航也不行了,一直没找到便宜点的电池...

网友:
转换开关是防水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双电源直通车

网友:
可以用加肖特基隔离两块电池的正极,防止互相充电就可以. 可以自动平均放电到相等电压. 电池(1)正极---[>]-- 公共正极---[<]-- 电池(2)正极

网友(2020-02-17):
材料用的扎实啊!

网友:
有好工具,干起活来就是爽啊!

网友:
一看到这不锈钢箱子就来气!车放楼下,刚装好不锈钢箱子放了电池进去,过了两天tm连箱带电池给我拆走了!!没管他,继续放着。又过两天tm!原车电池给我抽走了!!!(和楼主一样的也是在前梁里面的电池)。又放多两天,好,车整个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