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用导航一体机改家用音响/附DIY资料(丰田凯美瑞P6129-九江妙士酷生产)

楼主(2020-01-07):
1、在收废品的哥们那里得到了这个导航一体机,来路:当废品收上来的,说是新的,想换到车上结果车卖了,多少钱收的我不知道,反正我花了10块钱就抱回来了。

2、还有包装箱,而且还不小,车型是丰田凯美瑞。

3、产地是九江妙士酷。

4、导航软件凯立德。
5、这么大的箱子只装了一个裸机,一根转接线也没有。

6、正面照,前面板为倒梯形还有弧度,于是有了后面改装面板的想法。

7、整机成色比较新,触摸屏有轻微的划痕,应该不是新机。

8、音量编码电位器,长按为开关机,短按为SRC,百度了一下;SRC(同步遥控,音源选择键)用于切换CD/USB/收音机/蓝牙音频,或者歌曲之间的切换,收音机调台。实际使用中只是一个菜单的返回键,还不如用作熄屏的功能实用些,菜单设置里面没发现有延时关屏的功能,最后改装时加了一个独立的开关用作开关屏。还内置了话筒和红外遥控的功能,应该配备了遥控器。

9、左下角MAP盖子下面是个导航用4G的TF卡。

10、右侧的SD为TF卡槽。

11、后接口的部分连接图,没有电源线和喇叭的接口图。

12/13、两个保修的易碎贴完好,应该是没修过,前面板和机箱还有角度!更得要改面板了

14、后面的接口。

15、网上找了一个接口线路图,居然是数码之家坛友的,感谢!

16、接上了电瓶线(记忆线)、ACC、电源负、一只音响的两根线。

17、有待机极电流80ma。

18、能开机------花屏!果然是故障机。

19、喇叭有收音调频台的噪声,看来是显示出了问题。

20、没说的,连夜开拆。

21、主板和前面板用了3组40P的连接线连接,120根线!

22、这3组线只是接到了屏幕后面的转接板上,液晶屏和转接板还有线连接。

23/24/25、找了一遍连接线接口没发现有问题的地方,触动主板发现能正常显示,窃喜,确定为主板有虚焊的地方。

26、上盖打开后 是一个DVD光驱。

27、拆下光驱。

28、主板,国产机算是不错的了。

29、卸下后盖板。

30、电源接口和主板之间设计了一块转接板,插件结构。

31、功放芯片的散热片,铝制的。

32、主板正面。

33、主板反面。

34、主攻放芯片。

35/36、型号为TDA7388

37、导航模块。

38、蓝牙模块。

39、收音机模块。

40、这个应该是CPU,和主板是通过这种邮票孔的焊点连接的,这种结构的连接是最容易虚焊的。

41、四面引脚全部加焊了一遍。

42、开机界面。

43、系统i启动后的收音机界面。

44、导航为凯立德。

45、地图界面,应该是导航最后关闭的位置,应为我没有GPS天线,搜不到卫星信号。

46、CPU板子开盖。

47、CPU和内存都在这块板子上。

48、SiRF-Drima TT442 CPU资料,

49、内存型号HY5DU121622DTP-D43是一颗DDR1代内存容量为64M。

50、系统信息为CE6.0.

51、前面板背面,液晶屏的背面是一块TFT转接板,左右为按键板。

52、左侧按键板,音量(开关)编码电位器、红外收发管、导航TF卡座、USB插口。

53、右侧按键板的TF卡座和AUX音频输入插孔。

54、转接板(TFT板)。

55、转接板结构为双层板,背面无原件。

56、屏幕为8寸触摸屏。

57、液晶屏型号为AT080TN64,WLED背光。

58、液晶屏参数。

改造面板,思路;前面板只留液晶屏,只保留部分按键,安装在侧面或是上面。

59、用电脑旧机箱的侧板。

60、手电钻改造成的台据很好用。

61、液晶屏的外壳,用的是笔记本坏液晶屏的外边框,锡焊。

62、做成的样子,做了一个壳子连接主机箱和前面板,另一个壳子固定液晶屏和转接板。

63、按键取自控制箱面板四角轻触开关,共6个,开关机键取自电话机的摘听筒的按键.

64、按键分别是开关键、音量减、音量加、收音机、静音、上翻页、下翻页键,共7个按键,绿色LED为开机指示灯,红色为关屏指示灯,上方自锁开关为关屏开关,TF卡座用了一段8芯屏蔽线引出.

65、按键:本机的按键是通过改变对地电阻,变成识别电压来实现各种按键的控制功能,POWER、EJ、MUTE、BAND、DOW-L、DOE-R、APS是一根控制线(ZD7),VOL+、VOL-是第二根控制线(ZD5),FM/AM、MODE、DVD、NAVI、AUX、EQ是第三根控制线(ZD12),RESET是单独的第四根控制线(因为按键位置较低未设计静电保护稳压管ZD).关于编码电位器;本机未用编码功能,只使用了开关的功能,对地51K和100K电阻就实现了音量加减的功能,改造的时候只用了两个轻触开关。右面的上下翻页的旋钮本来就是两个开关的作用,直接用轻触开关代替。

66、SD卡座为9脚TF.

67、关屏信号的取点,Q28的集电极接地,控制液晶屏的场管截止,屏幕熄灭.

68、绘制了TFT转接板的部分原理图,主要是按键部分、屏幕电源部分、TF卡部分。

69、绘制了主板的大致电源的走向,因为主板的PCB至少3层,绘制难度太大,导航一体机的资料又很少。

70、找到了倒车控制线。

71、倒车后视影像的功能不经过系统(CE6.0)控制,倒车线有12v信号影像系统就启动。

关于记忆线:因为本机的供电都来自BAT电瓶线,正常工作1.7A、关机待机电流80mA,ACC线只是一个开关信号的作用,只有0.1mA的电流 。还好的是断电后重新开机收音机的储存频率以及开机后蓝牙都能自动连接,拔掉电源也没关系了。

72、电源用了一个3A12v的开关电源,接了一个大电解。电源做工比较差,偷工减料,一个Y电容都没有,导致产生的感应电压击穿了关屏开关所控制的三极管。

73、三极管为贴片NPN,找了一个丝印为J6的9014换上。

74、顺便改造了一下电源,初级地对地接了个222、1kv的电容,输出地对地接了个103/1kv的电容。

75、为了保险起见,在关屏开关的控制线上接了一个2v稳压管,防止静电进入

76、主板的按键控制线上还有第二层防静电稳压管,丝印为ED.

77、触摸屏的控制线上也接有稳压管来泄放静电

78、TF数据线接在了40P的连接线上

79、贴了个按键的图标来区分按键。

80、蓝牙连接的界面。

81/82、放置按键的整张洞洞板太大了,一分为二。

83、电源和喇叭接线。

84、大电解做了个卡子固定在机壳上。

85、现在的样子。

传几张跑线图。

86、音量电位器侧按键板CN21

87、右侧按键板CN22

88、TFT转接板。

89、TF卡。

90、CN3连接线40P

91、CN3-CN29

部分芯片。

92、音效芯片TDA7415

93、视频通道选择控制芯片FMS6501

94、音源选择控制芯片74HC4052D.

95、MUC主控STM8S207.

96、视频数字解码芯片43L22CNZ。

97、音频数字解码芯片CH70288-TF.

98、关屏时红色LED亮。

99、细节图:下层洞洞板做绝缘,屏幕和转接层,转接层和主机壳的连接以及边框的固定。

100、粘了四个机脚垫,保留了原来电脑屏 边框的LOGO。

附:网上搜集到的部分资料。

车载 8202t

共100张图-----END.

网友:
精神可嘉,可以申请设精了。

网友:
牛的,你这功夫可以买个新的

网友:
工程浩大,进腊月门了别累着了昂。~

网友:
那么大工程去折腾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
哈哈,10块钱来的一个车机让楼主耽误了好多时间,烧死了好多脑细胞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确实工程浩大。。。。。

  按我的逻辑,我会配上2各旋钮,直接去汽车音响店,倒模一个稍大一点的长方形前面盖,

配上箱体,应该外观也不差,至少是节约不少脑细胞!

网友:
看这力气费的!

网友:
太专业,表示看不懂!

网友:
楼主威武,可惜没钱,不然打赏你了

网友:
wince的系统现在已经没有折腾价值,还是安卓车机好玩

网友:
10块钱物超所值

网友:
这也太牛逼了,还嫩有这份耐心和劲头,老司机吧

网友:
不装个机箱壳子么  比原来还难看了

网友:
牛X的一塌糊涂  虽然看不懂  但是就凭这认真的劲  好评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老手了,玩出花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  但是就凭这认真劲,赞

网友:
这帖子可以伸精了。楼主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