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魔百和cm201-2的刷机包

楼主(2020-01-07):
我工地上捡了一个移动的魔百和机顶盒,找遍智能电视都没有合适的包,一直刷不成功,刷机进度条走一分钟左右就提示刷机失败重启,度了下貌似刷机包不对所以求一个此机能用的刷机包,谢谢,刷机成功后重M酬谢,此机信息看图片

补充内容 (2020-1-23 20:43):
坛里这个贴的固件测试可以使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但是有一点瑕疵。感谢提供者。。。。。

网友:
能开adb,复制个桌面,禁用iptv的软件就能使用

网友A:
我用卡刷折腾了好几个包都不行,还是接ttl线连接电脑开ADB,root了安装桌面,现在U盘可以随意安装软件了。

网友B:
你这个CMIIT ID 和我的 盒子一样的,
我刷潜龙固件CM201-2 ,201903版本,
可以刷成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CMIIT ID 和我的 盒子一样的,
我刷潜龙固件CM201-2 ,201903版本,
可以刷成功呀。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卡刷折腾了好几个包都不行,还是接ttl线连接电脑开ADB,root了安装桌面,现在U盘可以随意安装软件了。 ...

能否给个详细的操作教程,我也试试你说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卡刷折腾了好几个包都不行,还是接ttl线连接电脑开ADB,root了安装桌面,现在U盘可以随意安装软件了。 ...

这个ttl线插哪儿啊?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ttl线插哪儿啊?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ttl线插哪儿啊?
求指教

图片上面白色插座,原来是针孔,我加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面白色插座,原来是针孔,我加上去的。

版本不一样。你那个是不是左上角那个空针孔位,网上看看教程,很简单的

网友:
没玩过这款

楼主:
继续,在不行就万能的淘宝了

楼主:
顶下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2020-10-22):
显示器感人

网友:
试试这201812-cm201-2

网友:
进来学习的,各位辛苦了。

网友(2021-04-10):
果然ttl是最省事的

网友(2023-04-05):
不知道好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