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暴力拆解一个君越的进气电磁阀

楼主(2020-01-07):
这个电磁阀是个易损件,由于热涨冷缩最终都是经圈断了。直接上图

网友:
我确定不是,哈哈

网友:
这个是进气vvt的电磁阀吧 现在有些车都改电机驱动不用油压了 我的那辆进气是电机 排气是油压的

网友(2020-06-10):
通病我都换了四五个

网友:
那看来可以换个12v的电磁线圈上去

网友(2021-03-14):
请问楼主,中间那排孔与两边的孔是如何通的?谢谢

网友:
请问中间那排孔在什么情况下与那一排孔是通的,谢谢。

网友:
6年前我的君威因为出过对应故障灯,自己换过。不过换了网上买的那对进排气凸轮轴电磁阀之后,动力明显强了,但是油耗也猛增了。于是,把原装换下来的放汽油里泡了两天,装回去又用了几年。直到去年还是前年这个又亮故障灯,就又把之前网上买的装上去用着了。

网友(2024-09-07):
我的刚好才坏,但线圈没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