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7107搭了个毫欧表

楼主(2020-01-07):
前阵子看到有坛友发了7107打版的毫欧表,这两天有空也跟着弄了个,感觉精度还挺不错的,比以前弄的那个附件式毫欧表高。
不多说了,上几张图
短接,归零,布局请无视

0.5欧的碳膜电阻

1.5欧的碳膜电阻,最后一位有时显示不正常是怎么回事?请大神科谱下,用电池和电源都有这种情况。

0.33欧金属膜电阻

1.5欧金属膜电阻

0.1欧水泥电阻

0.22欧水泥电阻

0.01合金电阻

0.025合金电阻

0.033合金电阻

电路图

最后发现那个R1 51欧的电阻发热很历害,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你这个怎么乱码了

网友A:
估计显示led的线有的有时碰一起了

网友B:
最后一个数码管显示不正常,还有1欧电阻的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显示led的线有的有时碰一起了

多谢指点,一会儿检查一下。

网友:
51R电阻热正常,限流的,这个表,测量时候,电阻最高能到100ma,5v的话,就是0.5瓦的热量了,所以这个电阻,至少的0.5瓦的,小电阻可能会烧

我的二个板子,元件没凑齐,刚刚才下单,拼点元件和电容啥的。估计要三四天才能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数码管显示不正常,还有1欧电阻的精度如何?

应该还行吧,用晶体管测试仪选的1.01欧的,这个好像只能显示两位,估计是四舍五入了,做好后测试同买的其它1欧电阻,基本都是0.995到1欧之间。

网友C:
你好坛友,打板电路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坛友,打板电路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UncRPWyuIOhFLper0nBXA 提取码: ymey

网友:
夹子好有特色

网友D:
这个毫欧彪可以测锂电池内阻吗?

网友:
这个夹子的创意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毫欧彪可以测锂电池内阻吗?

这个好像不行。

网友:
电路图看不清能上传高清的吗?

网友E:
末尾数乱码,是把7107和末尾数数码管的管脚对应关系搞错了,仔细查看7107脚定义和数码管脚位即可。这错误我也犯过一次。

网友:
楼主采用的图是经典的做法,比输入端用两个二极管钳位的方法优越。其实数码管防反接及限流的D1和R3是可以省掉的,因为D1本身就是多余的,7107内部的笔画电流也有限制,故R3也无必要。

楼主(2020-04-16):
引用 网友E:
末尾数乱码,是把7107和末尾数数码管的管脚对应关系搞错了,仔细查看7107脚定义和数码管脚位即可。这错误我 ...

多谢指点,的确是线接错的,5脚和6脚互换了,原理图上标示是对的,但它连线是错的,我按照连线接的,所以出现末位乱跳,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F:
末尾数字稳定吗?
我的那个乱跳,感觉很烦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末尾数字稳定吗?
我的那个乱跳,感觉很烦人啊

稳定,开始乱码是因为5、6脚线互换了,正确接回来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开始乱码是因为5、6脚线互换了,正确接回来就正常了。

我手头那个,是前段时间论坛大佬给的板子,打样做出来那种
说实话,吃灰了,就是以为尾数跳的原因
我现在怀疑是布线或者板子排列的问题导致的
有空慢慢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