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再焊个四位数字电子钟

楼主(2020-01-07):
经常出差,手机看时间总得按开才能看,很不方便,弄个简单时钟用用。本硬件采用3-6V直流电供电

制作套件包
套件包另一面
全部元件
电子钟电路板
电路板焊接面
先焊电阻
一半电阻已焊好
全部电阻焊好
焊点还算饱满
准备焊芯片座、按键、晶振
准备焊电容、三极管
准备焊数码管
数码管下面还有两跳线
焊好跳线
准备插上芯片试机。芯片是AT89C2051单片机,程序已烧入
电路板背面焊点无连接
通电一次点亮!S1复位键,S2功能键,S3置数键,S1键基本没用应该去掉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比手机,不是更不便于携带么

网友B:
程序预先写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预先写好的?

估计是套件,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有没有大数码管的,想整个给老的用

网友:
这个耗电比较大啊。大字LCD电子表不香么?

网友:
还是比较费电的吧。现在手环也不贵

网友C:
LED钟家用才合适

网友:
用红包薅了各种配件还没做

网友:
来看看这个套件如何 ,没加分iu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钟家用才合适

临时用的,非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手机,不是更不便于携带么

是放在桌子上看时间的

网友:
弄个康巴斯或者电波钟挂上多好的

网友:
绿色的数码管还挺好看

网友:
位数动态扫描,段码单片机直驱
和偶20年前做的一样(偶的只是显示更多,用74164扩展位数)

网友:
在家用的话用个旧手机,有时钟的APP

网友D:
掉电的走时靠什么呢?没有精确的时钟模块这玩意儿的精度只能靠码神保佑了…软件校正的话也行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电的走时靠什么呢?没有精确的时钟模块这玩意儿的精度只能靠码神保佑了…软件校正的话也行就是比较麻烦… ...

掉电后只有在上电时重设时间啦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用贴片元件,体积还能更小。

网友:
试下带个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