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燃气灶的维修

楼主(2020-01-07):
家里的燃气灶,一个经常用的炉口有现象如下

1. 着火后,不定时会自动熄灭,这里搜索了下,感觉是热电偶的保护装置不良,导致关阀熄火

2. 火焰不如之前规则了,内圈和外圈,都连成一片了,这里的原因是是什么造成的

目前能做的,也就是对炉口进行下清洁,别的也不敢乱动

网友A:
我遇到过两次了,里面有虫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两次了,里面有虫卵了~~~

在北方,没有蟑螂之类的虫子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热电偶里面的导线腐蚀断了。。。接上好了

网友C:
有个专门的孔,对这热电偶。那个空堵了,或者不通畅,偶尔烧不到热电偶,就会断

网友D:
火圈位置没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圈位置没放对!

你是说第2个现象吗

内圈的小火圈是个圆形,可以随意旋转,外圈的大火圈有个缺口,所以不存在位置不对,否则盖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专门的孔,对这热电偶。那个空堵了,或者不通畅,偶尔烧不到热电偶,就会断 ...

哦,这个没注意,回去仔细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热电偶里面的导线腐蚀断了。。。接上好了

嵌入式的灶具,不知好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嵌入式的灶具,不知好拆吗

不用拆,就是炉头的孔,看堵了没有。有个专门孔,对着热电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北方,没有蟑螂之类的虫子

你忽略了 米虫  我就是石家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忽略了 米虫  我就是石家庄的

哦,抽空去检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嵌入式的灶具,不知好拆吗

我的就是嵌入式的,直接从灶台里取出来拆开就行,玻璃面的两个灶头那里有螺丝拆开后灶周围一圈用泡沫双面胶粘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嵌入式的,直接从灶台里取出来拆开就行,玻璃面的两个灶头那里有螺丝拆开后灶周围一圈用泡沫双面 ...

哦,谢谢,回头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