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面板更换,不知道什么材质的

楼主(2020-01-07):
亲戚给了一个TCL电磁炉外壳,尺寸正好跟我的美的电磁炉是一样的。
现在问题是:
1.TCL外壳怎么无损拆玻璃板下来?

2.拆下来后用什么胶粘上去?
3.两者的按键文字貌似不一致,是否影响改造?我意思是轻触开关没影响吧?

网友:
用刀片割下来,然后704粘,按键倒没事,自己知道对应哪个功能就行

网友:
按键的话底边弹簧,剪断粘面板相应位置再飞线连接不知行不行?

网友:
把美的的内胆移到TCL里不行吗?

网友:
没有用的,两个电磁炉面板的按键都不一样!你就把里面整体搬过来都没有用!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是把芯子移植到完整的壳子里,再清除原来的按键图符,最后按美的按键重新画图符。

网友:
1.TCL外壳怎么无损拆玻璃板下来?
刀片割下来,,,,可能比较费劲,做好心理准备

2.拆下来后用什么胶粘上去?
高温玻璃胶,高温密封胶,或704

3.两者的按键文字貌似不一致,是否影响改造?我意思是轻触开关没影响吧?
那不是“轻触开关”,是电容按键,按键下面是弹簧,更换面板对功能没有影响。
要是觉得记忆按键位置有困难,可以用纸写上字,然后用透明胶布粘在对应的按键位置上。隔着纸也一样能点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