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模块如何添加电流调节电位器

楼主(2020-01-07):
要求不高,能调节电流就可以,现在可以调压,不能调电流不爽

简介

需要添加什么零部件进行电流调整呢

网友A:
没看清原来还调流,没那么简单吧,不如直接买调压调流一体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原来还调流,没那么简单吧,不如直接买调压调流一体的板子

折腾着玩呗

网友B:
外挂一个运放小板,加采样电阻,把运放输出接到fb反馈上,老站有关于这种模块调电流的研究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一个运放小板,加采样电阻,把运放输出接到fb反馈上,老站有关于这种模块调电流的研究图纸 ...

好,我去找找

网友:
最上面的4016的芯片,我买到过调压调流的,有增加一个358,也是连在FB脚 的,没事你可以买一个回来看看,包邮不到十块钱,我买的好象是4015带调压调流 ,淘宝上4016是没有带调流的模块,也可以改,我也问过论坛的大神,某大神都手绘增加一个358的原理图给我,但我后面没有时间改,那位大神送了我一个可调电源,就一直没有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挂一个运放小板,加采样电阻,把运放输出接到fb反馈上,老站有关于这种模块调电流的研究图纸 ...

大神把你上次手绘给我的原理图发给他就好了,

网友:
就是接个负反馈呗,嗯,我只是说说,我不知道FB是啥

网友:
仅供参考,LM2576上面验证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