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基于LM2576 ADJ可调电源DIY

楼主(2020-01-07):
目的:替换之前LM317的可调模块,提高电源转换效率,通用5.5 DC座输入可以使用常规适配器减小体积,采用LM2576 ADJ加LM358方案,带1602玩具级别的表头显示。
电源原理图和PCB:

表头原理图和PCB:

开始做板子:

电压精度还行,电流就不上图了,精度太差,玩具都算不上。

网友:
LZ注意一下这种DC-DC + 运放的恒流恒压方案致命缺陷,小心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