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TCL电视外置音响

楼主(2020-01-07):
今天5块钱淘来个剪线的tcl电视外置音箱,自带功放,两路输入,带液晶屏,没找到遥控器。当时也没当好东西,就想回去拆个功放玩玩。到家拆开里面做的好复杂。貌似数字功放。电源坏了。保险断,整流管坏两个,滤波电容虚焊,dp104c击穿。手里没有零件,明天去淘点零件修一下。虽然国产,做的还不错。效果应该也可以。

网友:
不错,正规厂家。

网友A:
我猜你还得配个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还得配个遥控器!

遥控器得比我买的音箱贵。放弃

网友:
这做工和各种山上回音壁有一拼了。。。

网友:
谢谢分享。。。。。工作台比我的清爽些。。。。。哈哈。。。。。

网友:
传说中的回音壁

网友:
我觉得它直接是一个回音壁。
遥控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个,大厂的都支持。

网友:
控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个,大厂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