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lm317带载压降的问题

楼主(2020-01-07):
根据官网图做了2个lm317串联的电路 空载15伏。 500ma电流电压14.6左右, 1a电流电压12.7伏左右。压降也太大了这个正常吗。加散热了

网友:
肯定不正常,你都没有发点你制作的图上来,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
输入端电压够吗?

网友:
测量各种状态输出电压的同时,测量一下317输入端的电压值,就可能有解。

楼主:
已搞定 lm317输入端 电容选的太小了 现在压降0.09v

网友:
这个经验很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压差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压差小了

电源变压器交流输出22v 50w 全波整流 lm317输出15v 怎么会不够 我加大了lm317输入电容就ok了

网友:
输入电压不足,带载量一下输入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