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东芝/闪迪等几个TF内存卡速度测试

楼主(2020-01-07):
手机/无线摄像头/无人机/行车记录仪都要用TF卡,陆陆续续买了好多种TF卡,
常用的几张卡测试一下读写速度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笔记本DELL灵越13-7370,I7-8550+16G内存,硬盘SM961 512G
左边USB3.0接口USB3.0读卡器,读卡器芯片貌似是GL3323,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吧,只用了一个ATTO测试
内存卡正面

内存卡反面

测速图看图,型号有图上有注明

网友A:
最后128G确定不是扩容的?这速度真惨。

网友:
我用8g的江波龙emmc转tf卡,写25,读9

网友:
我倒是关心写多少数据能把它们写死。。

网友:
前几年闪迪出过SLC的32G,红金白字,一张卡300多,终生质保、然并卵,放go pro不到半年就写保护,RMA换回来个32G的MLC....

前年从手机里拆了个东芝32g的eMMC,照着论坛的帖子飞线做了个SD ,读90写70,放到360记录仪里头用,17年底到现在没问题,挺耐写、

至于eMMC转TF好像有卖PCB的,不过样子丑

网友B:
都是TLC,别跟我谈什么TLC这辈子你都写不完,TF卡说坏掉就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128G确定不是扩容的?这速度真惨。

答对了,还真是扩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TLC,别跟我谈什么TLC这辈子你都写不完,TF卡说坏掉就坏掉。

别人送的正品闪迪全新的,使用次数五个手指数的过来,很久没用突然就乱码了。
还好没存什么重要东西,直接格盘救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对了,还真是扩容

果了个然哈哈。

网友:
东芝PRO,闪迪黑金卡读写都不差,不带pro的东芝卡和ultra闪迪写入都只有20~30M,毕竟是TLC颗粒嘛
扩容卡这个速度其实也是故意的,毕竟读写那么快让你一下子就测出扩容容量了那不糟糕了
现代大多数人都没啥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128G确定不是扩容的?这速度真惨。

性价比好高阿

网友:
这东西没法玩,速度太差,放手机上怕丢数据

网友:
ATTO的小文件测试结果好像很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