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浅谈STM32内置RTC晶振

楼主(2020-01-07):
STM32的32768晶振似乎是业界共同话题,不外乎就是精度不行,难以启振等诸如云云!本人的3364点阵挂历就是采用STM32单片机,已经卖了好几年,最近开始大卖。本人实践发现,STM32确实存在32768晶振难启动的事情,但是本人觉得ST公司难道里面的工程师都是白拿工资的?肯定是有原因!网上有很多人说采用低负载晶振可以提高起振能力,这个确实是这样,经过本人实验,发现在低温状态下晶振就不起振,只要用风筒吹一下芯片周围,上电马上起振;只要起振了,以后一切没问题。但是如果拔了后备电池,通电又不起振了。经过本人不断实验,发现,这个跟PCB布线有关系!晶振必须尽可能靠近芯片,引线周围必须被地线包围,就是铺地;32768引线下面不能有其他线路,必须全部铺地线,然后后备电池,也就是1脚供电脚接一个0.1uf电容。然后本人采购了N种晶振,发现精工6pf的晶振最合适,经过上面PCB布线和电路处理,几乎没有遇见不起振的现象,走时精度月误差在10秒之内,超级准!信不信由你!

网友A:
这么荒谬的文章也能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荒谬的文章也能发出来……

呵呵……可是这是事实,买过我东西的朋友都可以证明!

网友B:
12M都能起振,为什么要去试32.768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M都能起振,为什么要去试32.768

知道啥叫RTC吗?

网友:
32768晶振怕潮湿,布线的时候最好两脚中间开槽,板上刷三防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M都能起振,为什么要去试32.768

人家说的是内部Rtc时钟晶振,不是单片机工作那个晶振,6pf确实差不多百分百起震,好像,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晶振引线尽可能短,屏蔽起来,底部不要走线是常识呀,
但是我们DIY因为走线不方便,只好不遵守一些规矩了。
  ~~~~
同在维修行业,业余学了很多杂乱玩意儿,单片机,win/android/嵌入式/网页,和编程有关的都玩。前段时间还迷恋起PJ 安卓APP来,

实体行业越来越不好做,尤其是凭良心的行业。
很佩服楼主的转型,希望我也能早日寻到新的方向。。。

网友:
知道,审题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是内部Rtc时钟晶振,不是单片机工作那个晶振,6pf确实差不多百分百起震,好像,地球人都知道? ...

又看了一遍,他说的是好像改了pcb布线,尽量布线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是内部Rtc时钟晶振,不是单片机工作那个晶振,6pf确实差不多百分百起震,好像,地球人都知道? ...

有用12M晶振做RTC的吗?

网友:
晶振布线尽量的短,尽量接近单片机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吧。

网友:
STM32的32K不容易起振和芯片设计有关,原厂把32K的晶振驱动电路能量输出调小了,导致部分晶振起振困难。解决办法是选择内部寄生电容小的晶振,这部分原厂是有推荐列表的;这和外部的匹配电容关系不大。
布线原厂是有专门文档的,要注意的事情也写的很清楚。另外F3和F0系列可以比较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L4系列也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用12M晶振做RTC的吗?

语文课别睡觉

网友E:
根据某位仁兄的说法,有人试过LSE接12MHz能用吗?如果更容易起振那可是个大新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根据某位仁兄的说法,有人试过LSE接12MHz能用吗?如果更容易起振那可是个大新闻。 ...

先不说功耗,12M晶振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功耗,12M晶振的精度是多少?

有高有低,看你咋选?
有的32.768KHz的误差是100ppm,也有10ppm的12MHz晶振,最终分出的秒误差跟晶振的比例误差有关,跟误差绝对值无关。如果不是封装好的有源晶振或者温补晶振,单个晶体谐振器的最好成绩也不优于5ppm。

网友:
楼主是写论文题目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某位仁兄的说法,有人试过LSE接12MHz能用吗?如果更容易起振那可是个大新闻。 ...

LSE最高只支持100K晶振,12M肯定不行。

网友:
那就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