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在2.0下正常,3.0下没有跟没量产过一样何解

楼主(2020-01-07):
说来也有趣,拆了两颗BGA封装的AR级L06颗粒,都是1ce的,贴到3281上一直提示check info block fail

没办法只好找了两个剩下的3267,蓝色的直接开过了,但是绿色板报错,具体是什么错我不记得了,对比了一下两个板子的跳线,发现蓝色板sb8跳上了,懒得找0欧电阻了,花了好大功夫才弄了一坨锡连在了绿色板的sb8上,那么我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怎么才能方便的把两个焊点用锡连上?

两个板子顺利量产完,绿色板测试跑圈正常,但是蓝色板又出问题了

插在2.0下完全正常,3.0下跟没有量产一样

换了几个电脑都这样,这种情况以前在3281双贴16nm海力士mlc也出现过,我以为是固件问题,但是这同样的颗粒,同样的版型,同样的工具但是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tsop48 L06B降级片能过。

网友B:
3281
厂家就是不肯出 MLC 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
厂家就是不肯出 MLC 固件。

L06和海力士mlc我都在3281上开过,也都有固件
这次的问题是在3281上开不出来,在3267上3.0下不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48 L06B降级片能过。

您看我的帖子了嘛?

网友:
看了,不是所有的盘都这样。我发图是指板子跳线。我的SB4 SB8都踢掉了,你的也试试看。

网友C:
这种颗粒贴3267随便开,贴3281奇葩问题一堆,所以基本排除颗粒问题,不是主控就是PCB画板漏点

网友:
怎么方便把两个焊点连上?我个人有好方法,先糊一坨锡膏把两个点盖住,再截一段铜丝粘上去风枪一吹搞定

网友D:
2个点短接的问题,你可以找块导线,镀上锡之后,把焊盘上的锡吹化了,把导线摁上就行。
最近弄TSOP的L06B,贴3267读115写26,贴3268读130写32,差距还不少。

你的开出来在2.0下正常,在3.0下无固件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09492&extra=
当时发坛子里,很多人还说是电脑接口的问题,或主控板问题,但试了几种板子,情况都一样,最终还是把问题定位在了颗粒上。

最后把颗粒贴2.0主控不了了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点短接的问题,你可以找块导线,镀上锡之后,把焊盘上的锡吹化了,把导线摁上就行。
最近弄TSOP的L06B, ...

没错,写26读115,就是这个谱,但是我在3281上是开不出来,而且是两个颗粒都开不出来
过年放假用91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颗粒贴3267随便开,贴3281奇葩问题一堆,所以基本排除颗粒问题,不是主控就是PCB画板漏点 ...

放假后用917试试吧和别的3267试一下吧

网友:
2点连锡,就用烙铁就行,一坨焊锡在烙铁头上多烧一会儿,把助焊剂烧掉,然后覆盖在2个点上,左右移动一下,慢慢放开就行了。有助焊剂就无法连锡。

U3下不识别的问题,我会换固件,或者把1.8V改3.3V试一试。